松下伺服電機接線問題

楼主(2011-03-30):
本人伺服新手,剛買了一個松下A5的伺服電機,有幾個問題需要向老手請教:
1:單端脈沖信號如何轉為差分信號?
2:當用模擬電壓控制馬達的速度或扭矩時,我的控制系統是24V供電,万一控制系統DA失靈,會輸出24V電壓,而A5驅動器說明輸入電壓是0---10V,24V電壓會不會傷害驅動器?
3:松下伺服在大陸有沒有技術支持電話?
以上問題,還請老手們多多指教,感謝!

网友:
A5也有用,与其他品牌伺服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一样.
1)用line driver就可以了,当然这要装在信号源电路上,用交差线传到驱动,如f少于200k一般不需用差分.
就用open collector使用内部已有的上拉电阻及内部电源,就可以了.
2)模擬电压在变频器,伺服驱动等大多都是0-10V.内部实际都是ADC转换,怕信号失灵超出10V,用限压二极管
串联一个电阻已足够保护内部电路了.不怕麻烦就用Op-Amp做个Buffer.其实相信以上内部电路应已具备,
我更不会为此而担心.
3)每大公司技术支持一定有.在国内所遇过的,大胆说句大多帮不上忙,相信你会的还较他们多!
松下原是不错,但现今在珠海生产,做工不用多说一看就是国产货.如没贴上松下的商标,外观我会说是佰份佰
的平价国产伺服.但在性能上总算还是很不错的.易不易调与别的都是一样,现今全是用软件实时负载模擬调试,
是最实际,没有什么老不老手.会简单物理,力学会有很大帮助一看就能理解.

网友:
用差分的芯片 松下的手册看看看一下   把TTL电平转为差分信号用26ls31  手册里有图的
建议用位置控制模式,不要用速度控制模式。位置控制模式直接是数字控制的

楼主:
感謝樓上2位,尤其1樓lamus,有你的指導,我現在才敢對伺服通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