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振动的环境中,两条线在几米外保持共线(粗的包住细的),有什么好的思路?

楼主(2011-03-30):
要求比较简单,就是粗的激光光线能将线扫描相机的扫描线给罩住就可以,如果在静止情况下,调节好底座高度用螺丝拧紧,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振动的环境,比如汽车等,时间一久就会偏移。看过国外类似的设备,能做到不偏移,但是自己完全没有思路。

网友:
加多几个固定点?

网友:
肯定是调节座公差大,震动诱发位移,

网友:
没有看明白,共线,是激光共线,还是别的,还是我中午犯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共线,是激光共线,还是别的,还是我中午犯困。

激光光线比较粗,相机扫描线细,就是让激光光线给相机扫描线照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调节座公差大,震动诱发位移,

使用之前,固定都是很牢固的,起码4,6个螺丝以上。但是震动久了,就慢慢产生偏移

假如光线10MM粗,激光器跟相机开只要有0.1度的偏移,相机扫描线就会跑出激光线照明区域

网友:
点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