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推荐个灌封胶吧

楼主(2011-03-30):
各位兄弟们,推荐一个给力的电子灌封胶吧。要求散热好,工作温度为-40~120摄氏度

网友:
要看多少钱的,有的达到300度以上,就是价格高了一点。

网友:
用单分组硅胶就可以了,20块100ml

网友:
也在寻合适的灌封胶。不懂。

网友:
就用环氧树脂的灌封胶,很合适的,国产价格大概在80块左右。不过有使用的期限,再就是聚胺脂,同样的作用,价格差不多,要不然就用乐泰灌封胶,总之方法有很多。
没有特殊要求就用热熔胶吧。

网友:
硬体的 环氧树脂   软体的 9210

网友:
IC封装胶啊,硬的像水泥,黑的像奥巴马

网友:
奇怪 你的关键词是正确的 怎么不会去搜搜呢
在淘宝上搜索 灌封胶 一大把的

网友:
RTVS 187(A/B)硅酮弹性体
主要应用:电子产品的灌封和密封
温度范围:-60-220℃
固化时间:在25℃室温中6小时;在80℃—30分钟;在120℃—10分钟;
固化表面:无论在室温或加热固化情况下,表面光滑平整。
可修复性:具有极好的可修复性,
安全性能:阻燃性能已完成UL“塑胶材料的可燃性实验”,通过UL94V-0级认证。

楼主:
我选了道康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奇怪 你的关键词是正确的 怎么不会去搜搜呢
在淘宝上搜索 灌封胶 一大把的

我是要做IEC EX认证的,温度组别T5所以要散热好的。国货害怕不给力,试验费好贵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奇怪 你的关键词是正确的 怎么不会去搜搜呢
在淘宝上搜索 灌封胶 一大把的
我是要做iec ex认证的,温度组别t5所以要散热好的。国货害怕不给力,试验费好贵

多买几种试试 拿烤箱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