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KEIL调试时,点击“运行”无法进入到“main”函数中!

楼主(2011-03-30):
调试C8051F340,进入DEBUG模式,点击“run ",就不动了,无法进入到MAIN函数中,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在线等!

网友:
看门狗?还是有大块的数组初始化?

楼主:
看门狗已经关闭了,我看看有没有初始化数组!

网友:
定义大的数组不要直接赋初值,char buf[1024]={0}; 这样也不行,主程序里关狗之后再操作

楼主:
System_Init();

    Power_Init();

    USB_HID_Init();

        DS18B20_Init();

        TW8816_Init();

        Radar_Init();

    EIE1 |= 0x01;                       // 开SMBUS中断
    EIE1 |= 0x10;                       // 开PCA中断
    EA = 1;

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已经将看门狗关闭了。现在连进入“main()”都进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不知道KEIL调试的原理啊

楼主:
刚刚进入汇编的时候,好像是在某一个地方不断的循环,如何确定是哪一行C程序?请大侠们支招!

网友:
你还是把工程发上来吧,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没人能帮你解决

网友:
建议lz重新新建下工程 再把c文件载入.原来用at89519出现过这种情况 汇编从0000H就是不能跳到主函数 初始化也没有问题 然后重新建下工程再编译就好了. 希望对lz有用

网友(2013-03-08):
十分佩服lz的DIY能力 能加个qq好友不? 352623783

网友(2013-04-19):
你好 朋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lpc2294用keil调试的时候,debug无法跳到主函数,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12-20):
我也遇得这种情况,花了一天时间才解决,我是从STM32F103ZE的程序改成STM32F105VC的,要把启动文件换成startup_stm32f10x_cl.s,同时Preprocessor Symbols 中的DEFINE 那行的 STM32F10X_HD 改成 STM32F10X_CL.以下是大概过程:
1.先是按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1597-1-1.html  14楼的方法,选上USE microlib,但还是没用。因为我根本没有用printf函数。
2.仔细观察后来发现debug后,单步时提示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 no 'read' permission
搜下一下根据这个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9894-1-1.html
1楼的方法,没有解决,4楼是比较全面的方法,也没有解决。
3.最后根据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8756-1-1.html 这个帖子2楼的方法,要先设置BOOT1,BOOT2为0才解决了,因为我的硬件有外部把这两个脚改变了。
总结:要先排除硬件的原因,重点为是BOOT1,BOOT2的两个脚电平,不再值对应不同的启动方式。再从软件入手,第2点方法比较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