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30):
马老师 我是个学AVR的新手 以前学过51 现在刚接触AVR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为什么ATMEGA16AVR单片机不能用DB9头和MAX232通过九针数据线往单片机里烧录程序?AVR单片机的isp接口和51的isp接口有什么不同?还有USBASP下载器和USBISP下载器又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为什么ATMEGA16AVR单片机不能用DB9头和MAX232通过九针数据线往单片机里烧录程序?

==》AVR提供了可能性,但需要自己实现,网上有这样的讨论和示例

AVR单片机的isp接口和51的isp接口有什么不同?

===》ISP是在线可编程的技术,AVR和许多改良的51都支持ISP,只是采用的方法和接口不同。51用DB9头和MAX232通过九针数据线往单片机里烧录程序实现ISP,AVR则通过SPI口实现ISP。如果AVR实现用DB9头和MAX232通过九针数据线往单片机里烧录程序,这个是IAP技术

还有USBASP下载器和USBISP下载器又有什么不同?
===》功能基本上一样的,硬件上稍微有变化,所配合使用的下载软件也有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老师,以后要坚持学,争取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