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s能运行在ram里面吗

楼主(2011-03-30):
我想询问下RT-Threads能否运行在ram里面

我使用的MDK,STM32F103RB--20K ram,我大概编译了一下
Program Size: Code=14026 RO-data=1722 RW-data=204 ZI-data=216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rtthread-stm32.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然后我配置IROM1:0x20000000--0x4300,IRAM1:0x2004300--0xD00,
Debug模式里面的initialization file配置的RAM.INI文件如下:
FUNC void Setup (void) {

  SP = _RDWORD(0x20000000);          // 堆栈指针
  PC = _RDWORD(0x20000004);          // PC
  _WDWORD(0xE000ED08, 0x20000000);   // 中断向量偏移地址
}

LOAD .\Obj\rtthread-stm32.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axf 根据自己的文件名和目录修改

Setup();                             // 调用Setup();

g, main                             //跳转到main

但是debug一直不行。想询问下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20k ram没必要RAM里运行了吧,据说有人是成功过的,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