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只能识别部分SIM卡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我这做了一块板,用的是SIM900,SIM卡座也是做在电路板上.
拿同事的两张动感地带的卡,一张可以识别,一张识别不了,我自己的联通的卡也识别不了.新开了张神州行也识别不了.
可以识别的卡上电的时候返回:
RDY

识别不了的卡上电时返回的是;
RDY

+CPIN: NOT INSERTED

+CFUN: 1

这跟不插卡时的反应一样.

请问各位大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
SIM900作为GSM模块本身是很可靠的。中移动和中联通的SIM卡供货商有几十家,但是这几十家的卡放到哪个手机上也都是能识别无误。为什么放到你的电路里就有问题了呢?首先检查一下供电电路是否有功率不足,是否电压波动较大,然后就是串行时钟和数据是否可靠,一般都是出在这两个方面。这两个重要环节也是为模块提供稳定工作的前提,否则你搞出来的设备会常出奇怪的问题,比如在数据传输时莫名的关机、重启等等。

楼主:
供电电路是有问题.
测试了卡座的1脚,电压为0,查电路,发现在模块的插座那不通.有点神奇,座跟电路板焊得很好,直接量座上的脚和电路板上的线是通的,但接上就不通了.

另外,900本身也引出有接卡座的焊盘,我猜是跟插座上的脚连在一起的.直接测上面的焊盘,电压也为0. 如果说问题出在这里,那为什么有一个动感地带的卡可以打电话呢?

网友:
卡座质量不好,还有就是SIM接线没有滤波

网友:
你用的是翻盖的卡座吗?换成抽屉式卡座试试吧,曾经有人因为这样的问题,产品退出了市场。

楼主:
是翻盖的.不过不是卡座的问题.昨天把模块的插座拆下来,再焊了一遍,然后就好了.很奇怪为什么之前直接量座上的脚和电路板上的线是通的.而且SIM卡没有电源供电还能打通电话...

另外,模块是要检测到卡已经插到位,才会给卡供电,所以不插卡的时候,量卡的VDD是为0V的.

网友:
劝你换了这种塑料翻盖的SIM卡座,教训得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金属翻盖的卡座.也不行吗?

网友:
不在于翻盖的还是抽屉式,关键要买正品,SIM卡问题很要命的

网友(2011-06-08):
为什么移动的TD 188卡,不能在普通手机上使用,有人说是128K的,一般
手机不支持

网友(2012-02-02):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很好然后发有的命令时就重启了,接着就出现你上面出现的语句了

网友(2012-10-31):
sim900 +CPIN: NOT READY 神州行的卡,不能读取。加上一个钱袋宝的卡套就好了。为什么?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一块开发板,用sim300的,也遇到类似情况,拿过七八张sim卡,只有一张能用,其他都提示检测不到
后来就没理了,毕竟买那开发板只是试试,最终做产品时也不是用simcom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