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铅酸蓄电池充电电路,有图

楼主(2011-03-30):
目前在做毕业设计,其中电源部分是太阳能对铅蓄电池充电,网上找了些电路图分析,不过有些地方看不懂,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这个是一篇论文中的图,在些感谢原作者。对于图中恒流充电部分已经了解了,只是转到恒压时,不太理解。三极管下的那个LED能驱动吗?

网友:
358 的7脚在冲满时输出高,BG1导通,317恒压输出。

楼主:
谢谢1楼回复。
首先说一下我的理解,如果有错,请大家指点。

    对图中所标的几点理解如下:
    1.使用稳压管提供一个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2.电阻对当前电池的电压进行分压,然后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
    3.如果电池电压低于预设值(比如13.5V),比较器输出低电平,BG1导通,BG2截止,此时进行恒流充电。
      当电池电压到了预设值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BG1截止,BG2导通,此时转为恒压充电。
    4.此处不太理解。这个LED能驱动吗?
    5此处不太理解。个人理解这个电阻可以不用。
原图可能不太清晰,如果有错,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高手可以帮忙看一下。

网友:
4 可以驱动 1mA 就能亮
5 不要怎么能恒压

网友:
毕业设计不是自己设计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回复 网友B:
毕业设计不是自己设计么..............

当然自己设计,没想过要完全按照原图的。只是水平有限,不些地方看不懂,见笑了。

网友:
标记,能用上,先谢谢了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说一下是怎么实现恒压的呢?现在就这个地方觉得不好理解。

网友:
有时间自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能否说一下是怎么实现恒压的呢?现在就这个地方觉得不好理解。

恒压就是LM317最典型用法,输出固定电压

网友(2013-07-26):
按楼主分析 如果电池电压低于预设值(比如13.5V),比较器输出低电平,BG1导通,BG2截止,那么w317的输出电压为1.25V,比电池电压小,怎么进行充电???

网友:
仔细看了这电路 有一个错误 一个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