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开关磁阻电机驱动器,igbt的

楼主(2011-03-30):
有没有人做过开关磁阻电机驱动器,igbt的,我现在要做这个,不过我以前没做过电力电子方面的东西,希望各位专家给点资料

网友:
那要看是的电机什么结构?

楼主:
3相6/4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很想了解,应该和步进电机的驱动是一样的,请问你要做多大的啊。电流多大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2kw的

网友B(2013-07-22):
通常SRM驱动电路都是不对称半桥结构,或者简易的不对称半桥结构(但有局限性,只能用在偶数相场合),至于驱动,大功率一般用M57962L,小功率的用IR2110.、
驱动电路网上一搜一大把,只是要注意门极电阻的选择。功率越大,转速越快,门极驱动电阻越小,大约是3.3欧姆到10欧姆之间。

网友(2020-07-08):
引用 网友B:
通常SRM驱动电路都是不对称半桥结构,或者简易的不对称半桥结构(但有局限性,只能用在偶数相场合),至于 ...

大神 ,还在做这方面吗,我现在在做,硬件老是有问题,我就是硬件 ,请教怎么做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