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片的滤波放大电路

楼主(2011-03-30):
图为CD4069反相器,哪位教教滤波电容取多大,电阻该多大?

网友:
这儿又来个。。。不知道频率。。咋计算?

网友:
既然你不说详细的,我也来点虚的如何:滤波电容一般取10pF - 1uF,电阻一般取10Ω - 1MΩ,视设计需求而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你不说详细的,我也来点虚的如何:滤波电容一般取10pf - 1uf,电阻一般取10ω - 1mω,视设计需求而定。

哈哈,用到的 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儿又来个。。。不知道频率。。咋计算?

用压电陶瓷片来测心率,频率应该就几赫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你不说详细的,我也来点虚的如何:滤波电容一般取10pf - 1uf,电阻一般取10ω - 1mω,视设计需求而定。

呀,被鄙视了,菜鸟,不怕,电路知识太欠缺了。
测心率,频率应该是几赫兹吧

网友:
先不接 C1丶C3丶C6 ,只去調整R6和C5使输出不会誤动作,該 (R6*C5)就是一个大概的常数。其余仿真比较容易得到性能特性。
更正為去調整R4和C5使输出不会誤动作,該 (R4*C5)就是一个大概的常数。

网友(2011-06-07):
试没试过用压力应变片?刚才睡觉的时候突然想到的!

网友:
超声波测心率,发射频率2~2.5MHz,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