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91sam9g20工程在iar5.4下编译链接生成bin和hex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编译官方的led灯例子生成hex文件的时候正常,只有4K左右。
但是如果选择生成bin文件的时候,文件在链接的时候bin文件疯涨至几百MB,查看bin文件发现文件后半部分全是0
各位看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原因:
请查看sdram.icf文件就知道,如下: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SDRA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SDRAM_end__   = 0x21FF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3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327FFF;
因为配置文件用0x300000~0x327FFF区域来保存文件放置中断向量跳转表,用0x20000000开始的区域保存用户程序,所以链接的话,会把0x300000开始到0x20000000之间的区域都链接进去,所以bin文件有几百MB

解决方法:
把程序的运行地址放到从0x20000000开始,然后在程序中,把中断微量表复制到0x300000地址处

楼主:
感谢了,明天去试一试。
可是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是正常大小呢?

楼主:
已经解决
/*initialize by copy { section .vectors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楼主:
llf021421 马中马

还是不行,这个是配置的icf文件。

中断向量表是放在了0x200000的sram中,
启动运行代码及其它内容在0x20000000的sdram中,

为什么编译生成bin文件就很大,但是编译生成hex文件时正常大小呢?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a_v1_0.xml" */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SDRA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SDRAM_end__   = 0x23FF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3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startup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vectors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2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sysstack__ = 0x6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0x6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0;
/*-Exports-*/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SDRAM_start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SDRAM_end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size_startup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size_vectors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size_sysstack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export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STA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SDRAM_start__ size __ICFEDIT_size_startup__];
define region SD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SDRAM_start__+__ICFEDIT_size_startup__ to __ICFEDIT_region_SDRAM_end__];
define region VEC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size __ICFEDIT_size_vectors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__ICFEDIT_size_vectors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SYS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sysstack__ { };
define block IR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section .vectors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in STA_region { section .cstartup };
place in VEC_region { section .vectors };
place in SDRAM_region { readonly, readwrite, block IRQ_STACK, block SYS_STACK,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重新下载了官方新的例子以后编译bin文件时可以的,icf文件完全相同啊。
留着以后慢慢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