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两级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LM358 两级放大电路 (原文件名:LM358N放大电路.JPG)
这个电路图总是搞不好,郁闷中......请专家来看看吧

网友:
R1到R3全部再加大以LM358的输出流入电流为基准,+in端加入接地电阻,这个不是两级放大它叫仪放。5 腳接地不如用单个正相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r1到r3全部再加大以lm358的输出流入电流为基准,+in端加入接地电阻,这个不是两级放大它叫仪放。5 腳接地不如用单个正相放大。

哈哈,的确,这电路组成的是差分的仪放电路,后级也要是差分输入的A/D,或者就要加一级差分转单端,但这电路的电阻匹配要求很高哦,不然抗共模不好,lz你这一接地,还不如单端,这样才对

网友:
以下是给你改的图,是让你明白你的图为什么不能放大电压。
但放大共地电压时,的确不能用这种结构,画出来只是让你明白R1的悬浮原理。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好像不是输入接地的问题,因为这个电路在输入接近地电位的时候也是能够很好工作的。5楼的解释不大对头。

实际上,双运放差分电路单端接地在工程上也是有它的特殊考虑的: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失调和温度漂移的影响。关键是要采用双运放或四运放器件。

在双运放或四运放器件中,因为各运放的工艺参数相同,其失调和温漂特性非常接近,采用仪放电路可以很好的相互抵消,使得整体放大电路获得更好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遇到的问题好像不是输入接地的问题,因为这个电路在输入接近地电位的时候也是能够很好工作的。5楼的解释不大对头。
实际上,双运放差分电路单端接地在工程上也是有它的特殊考虑的: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失调和温度漂移的影响。关键是要采用双运放或四运放器件。
在双运放或四运放器件中,因为各运放的工艺参数相同,其失调和温漂特性非常接近,采用仪放电路可以很好的相互抵消,使得整体放大电路获得更好的性能。

电路结构不说了,已经说过了,你可以分析分析,以上都是仿真的图,他的仿真图直接就是20mv进去,几乎20mv出来。
说互相抵消,也是书上说的理论,实际上你做了就知道,要有这效果,还是要调选ic ,找内部两单元比较接近的,你看仪放的手册就知道,虽然是这机构,但其失调参数并不优秀。

网友(2011-07-22):
5楼电路图不可以啊,那样子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