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酸性焊锡膏用什么清洗

楼主(2011-03-30):
小弟焊表贴元件,PQFP封装100脚,用的是金鸡牌焊锡膏,焊完之后电路板一加电就短路,看到论坛里说焊锡膏不能用,想好好把电路板清洗下。
1、大家知道如何清洗效果好吗?
2、100脚的间距很小,要如何把引脚间的焊锡膏彻底弄干净?
3、电路板可以长时间泡不?用什么泡效果好?
谢谢赐教!!!

网友:
洗板水。临时可以用分析纯酒精顶一下,效果没洗板水好。

网友:
:
    最初用洞洞板自制AVR学习板的时候,也是有一次查故障时才惊讶发现原来焊锡膏是导电的,可以使焊接管脚间有电阻,甚至短路。后来就用酒精清洗,不放心还用小刀片刮管脚间的板面除污。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要无水的,分析纯还是化学纯不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一瓶500mL可以用好久了,差不了多少钱,能用好点就用好点呗,反正不要买医用酒精就是了。
我自己用五金店买的普通工业酒精而已,明显带其它杂质香味,效果也不错,就是板子刚洗完会有残余味道,好几天才消失。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用天那水和异丙醇可以不?

网友:
我也是用的金鸡焊膏,完事后用95%的酒精可以洗干净的,就是门口的药店里面买的。洗完最后要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的意见,用天那水和异丙醇可以不?

个人经验:天那水纯度一般不高,混有油脂类杂质,洗完后会在板子上留一层油性的东西,好长时间才能挥发掉。
或许是我买的天那水太次?反正感觉没酒精好用,无水酒精几十秒就挥发干净了,一点痕迹不留。

网友:
楼上为何用酒精洗完还用清水洗板子?
编辑:楼上的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为何用酒精洗完还用清水洗板子?
编辑:楼上的楼上

因为医用酒精含水,松香溶在酒精里后会溶于水,酒精挥发了再析出不溶于水的松香,板子就会发白,所以95%酒精洗完的板子一定要赶紧用清水冲干净,然后高温烘干水分。
用无水酒精就没这个顾忌,洗完几十秒就干透可以用了。

网友:
请问大家是用洗还是擦,我的一瓶酒精是蘸着用的

网友:
异丙醇还是少用,苹果清洗液晶屏表面出事的就是异丙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