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买舵机慎重

楼主(2011-03-30):
我再淘宝上买过几次舵机,发现性能差别很大,可能有的是假货:
我再杰越买了MG995,价格是60多,质量性能都可以;
我在另一个地方买了同样型号的MG995,价格只有30多,但舵机特别耗费电流,并且抖动,噪声严重,需外加电源;
我还买过一种春天舵机,用着也不错,就是没有可以固定的孔,不方便。
大家再买的时候一定要当心,慎重买标价30多的MG995!!!

网友:
这个, 就是要会"淘" 才有宝的嘛,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到哪都一样... 不过话说现在淘宝价格也不是很便宜,

网友:
:
    不错,我在淘宝上选MG995的时候,那些个标三十多,也有很多标四十多的,都感觉是仿品。这段时间在断续对自己网购的舵机性能进行自测和上位机多舵机控制软件的编制,等进行得差不多时候会把测试报告公布。

网友:
模型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60的电池真的只有100的电池的容量 的一半,虽然都标2200mAH.

网友:
我也在杰越买过东西,最近买了一个L298N的电机驱动板,但是没有电路图很是遗憾。

网友:
此贴鉴定为广告贴,鉴定完毕!

网友:
有时一个模具厂会把一款舵机的塑料件买给好几个厂家,这些厂子只要再配电位器、电机、控制板就可以出舵机了。具体的可以到阿里巴巴上搜一下。
但是,根据出价的不同,同一模具厂的舵机塑料件品质也不同,甚至会出现原厂舵机不如山寨的舵机现象——出钱开舵机模具的原厂老板有时出价太低,模具厂就会把暖机时做的件卖给他,齿轮都是椭圆的啊!
电位器倒一般没什么问题,再有差别就在这于电机和控制板了,不同厂家的电机寿命、出力不同,与之匹配的控制板的调节特性也要不同。而舵机芯片厂会出通用舵机板,理论上只要接上电位器、电机,一装壳就是一个舵机了,但实际会差很多。遇到那种山寨厂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全装上去后自然会有问题。
其实论坛如果有人玩舵机玩的多的话不妨直接批一点散件的舵机回来自己做。像FTUABA的9257舵机好吧?国内能找到的是原厂的电机和电位器,而塑料件有不少于3家模具厂在仿,质量也都不错,稍稍有点量,就能很便宜的买到。

网友:
我的超小HITEC舵机(控原配),淘宝上要150一个,在一次摔机中也牺牲了一个。还有两个都没舍得拿出来用(虽然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

楼主:
广什么告啊,哥还在上学呢

网友:
为什么拿30多的跟60多的比呢?还让人活么?

网友:
在上学也能叫哥??你太厉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