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 & IRF3205 H桥PWM驱动 问题

楼主(2011-03-30):
对 IR2103 & IRF3205 H桥电机驱动电路,用两路PWM驱动,把2103的 HIN和LIN直接相连,如图   这样是否可行,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还有那些电阻、电容、二极管的具体型号的选择是否合理?

刚刚开始搞硬件设计,对很多基本的原理都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IR2103_IRF3205 H桥驱动 (原文件名:IR2103_IRF3205 H桥驱动.jpg)

楼主:
IR2103 的内部结构框图,有点看不懂啊,有谁可以解释一下的

还有IR2103 的逻辑时序图,转成真值表好像是下面的逻辑,不知是否这样

HIN  /LIN   HO   LO

1     1    1    0    正转
0     0    0    1    反转
1     0    0    0
0     1    0    0

网友(2012-05-01):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给我给成熟的图吗??谢谢!

网友:
H桥驱动电路有很多,你必须得用这个么

网友:
用的时候貌似得先开下桥!pwm占空比不要超过95%

网友(2012-07-16):
IR2013MIN工作电压10V,LZ怎设计供电。貌似IR2013低于10V,不正常工作

网友(2013-01-31):
只能把U1的HIN和U2的LIN并起来,把U2的HIN和U1的LIN并起来才能做到用二线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