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关于 运动控制卡及其软件

楼主(2011-03-30):
需要制作一台快速钻孔机
用于 板形工件的快速定位 打孔
简单说  就是 XY两轴定位 然后钻头 打孔
伺服驱动XY定位 然后由PLC控制主轴头进给

我的问题是  由于产品孔位每次都不固定  且几乎是单件生产
用传统的CAM软件编程 再将G代码输入CNC 的方式 通常是程序花个5分钟  加工只要2分钟
所以 我们想用运动控制卡 来改进下
主要是编程软件的问题
1.用运动控制卡  直接在PC电脑上 用控制软件 直接导入CAD文件  然后调整原点  再直接控制机床进行加工。
哪些厂家能提供这样的软件?
2.由于加工孔径不通需要调整刀具 , 这方面由PLC来完成,但是必须让软件与PLC有通信功能,最简单的方法是 软件在每次定位完成后 以脉冲的形式将当前CAD中的 圆的直径传递给PLC,PLC经过计算后自己会做相印的动作,同样 哪些厂家能提供这样的软件?

网友(2014-09-05):
研发了一款基于PCI的运动控制卡,省去了9052芯片,直接FPGA里面搞了一个PCI通信接口,并且大量的运动控制算法都集成在一块FPGA上。有整套方案贱卖包括软硬件跟PCB等,需要请联系我,2401547092。

网友:
你这种跟皮带打孔机有什么区别?我做过皮带打孔机方案。

网友:
PLC+电脑 最省了 我有现成的CAD 图纸钻孔方案。
先读DXF文件,再去钻孔。

可以缩放平移查看孔位

企鹅ID后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