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PS C-470 漂移过大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今天下午测了一下新买的C-470 GPS模块,使用的是那个千层帖901楼9600波特率的固件。连续测量近5个小时后发现GPS定位点漂移严重,最远飘到了将近200m。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到 信号强的地方测测看

网友:
附近有没有玻璃幕墙的大楼?GPS在信号弱的地方有时候会因为建筑物反射电波干扰而产生较大定位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我家住3楼,前面几十米有栋17层的建筑

网友:
有遮挡的地方会造成回波效应,这样肯定是会受影响的。还有一种情况在08年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用GPS模块加笔记本做导航,很空旷的环境在地图上也是偏差200米,那个地方有JY机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