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与手机通过蓝牙传输数据吗?

楼主(2011-03-31):
如题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
蓝牙串口透传模块,单片机端跟使用串口那么简单

网友:
国内还是找得到蓝牙透传模块的。淘宝上就有。

但是和国外的品种相比,主机端不能够同时和多个蓝牙保持通讯,必须一对一配对。换而言之,你想用同一个Dongle支持所有的从设备就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