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电机测速用的霍尔传感器,开关的,一般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1-03-31):
RT
市场上好买的

另外顺便问下
磁钢(直径3mm的球体或者立方体即可)在什么地方采购?

楼主:
刚问了中发
说A1101ELHLT-T 大概在5块一个 有这么贵吗?

网友:
霍尔开关试验报告
测试型号:TLE4913
生产商:  Infineon

器件类型:低电源电压霍尔开关
特性描述:
1、低功耗设计
     2、可2.4-5.5V电池供电
     3、高灵敏度高可靠性磁开关
     4、数字输出信号
     5、磁体两极(全极)的开关,无极性限制
功能描述:
1、        本产品使用场合:Cellular Flip-Phones(翻盖手机)
2、        适合2.4-5.5V电池供电
3、        响应速度快
4、        。。。。。
测试条件:
      供电电压:DC3.3V
      电流:小于2mA
      温度:室温
      磁场环境:
接线方法:
1脚接3.3V,
2脚接输出信号,
3脚接地。
      另外因为2脚输出是OC电路,所以需要外接上拉电阻。10K
测试方法:
      用市场上买了的强磁力稀土磁铁,又远到近测试2脚的信号变化。
测试结果:
      磁铁在大于2厘米外,2脚输出高电平。VCC=3.3V
      磁铁在小于2厘米内,2脚输出低电平。0V

      磁铁极性测试,无论是N或S。本霍尔开关均有响应动作,说明无极性区分,是一种理想的器件。

中海园电子市场地下BD122柜台拿的样品 大约2元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问了中发
说a1101elhlt-t 大概在5块一个 有这么贵吗?

这个型号的我也测试了,没有英飞凌的好

楼主:
多谢2楼

有个小问题
我是准备在电机的轴上放磁钢
2cm的检测距离,反而有点太大了~
是不是还得选择磁性不是那么大的磁钢?

网友(2012-06-28):
你i这个检测距离也太大了吧,一般齿轮传感器检测距离在4mm左右,你在轴上放磁钢,万一磁钢被甩丢了呢,而且2cm的距离抗干扰的能力肯定不怎么好了。现在最好的用来做齿轮传感器的霍尔传感器型号是90217,你在网上搜搜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