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求教DSP+FPGA组合的FPGA选择型号问题!

楼主(2011-03-31):
新手,想用DSP和FPGA组合做一个控制板,DSP选用的是TMS320F28335,FPGA的选择还在纠结中。目的是 用DSP28335做数据的算法和与PC得通信(232,USB和网口),然后FPGA做外设帮助扩展多路DA和AD进行输出和采集,但目前不知道选用什么型号的FPGA,基本上选用Altera的芯片,EP3C5到EP3C40的QFN封装芯片如何选择?EP2C系列的怎么样呢?
以后没用过FPGA,希望大家帮忙给点意见!  选用个差不多的,通用性高点,体积小的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2012-07-31):
同求
最近也计划着画这么一块板

网友(2013-01-30):
你好,我们有个项目还是跟你的差不多,请问一下你有可行的方案没有呢

网友:
EP4CE系列便宜,同等功能的情况下。

网友:
你AD和DA用的是什么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