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做过潜水艇呢!

楼主(2011-03-31):
在网上看了一些潜私艇的图,感觉很COOL,就不知做起来会有哪些难点

私人潜艇 (原文件名:1.JPG)

我的设想是尽量用容易购买,而且平时可以在家庭使用的工具来实现。
   1.艇身:用“不锈钢水塔2.5吨”的水塔进行改做
   2.浮潜控制:用 “628S高压力充气泵”进行水仓控制
   3.电力驱动:“汽油发电机 微型”加几个蓄电池
   4.空起过虑:“3L便携式制氧机”加几瓶“艾润活力氧”备用
大家帮忙断续补充要用到的工具,最好能在掏宝上买到的!

网友:
正想做个能携带摄像头的潜水艇,目标浅入10米水深。收集了一些资料,还是挺有难度的。

网友:
视频与控制,只能使用有线方式,无奈!

网友:
不要什么制氧机,用压缩空气瓶在里面放,在另一边排气,用气泵+单向阀,加空气监测(O2与CO2的量超过范围应该加快换气)

有汽油机应该就不用电了,直接弄个125cc摩托车改装动力系统,无级变速还自带发电机。 但这需要额外的氧气供应才能实现,还得保证废气不过来,不然会死人的。
最简单的动力系统应该是电动车的动力系统,无废气,不需要氧气。

我觉得要保持你的机机在水里永远向上不翻滚才是困难的事吧?应该是把下部加重,但对动力要求更高,还有你的控制系统,各舵面的控制这些机械电子系统有些困难。

网友:
水密封不考虑?
可能要定制很多东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视频与控制,只能使用有线方式,无奈!

也能用超声波水下 modem 通讯。

网友:
1.艇身:用“不锈钢水塔2.5吨”的水塔进行改做

先想想 下水有多深水压就有多大 呵呵

网友:
有参与过 内容保密

网友:
还有就是遇到事故逃生的问题,高压力充气泵不要用,装几个氧气瓶,用氧气瓶加电磁阀进行水仓控制,汽油发电机在水下没用,还不如多加蓄电池,主要问题人呼吸用氧的调节控制,以前想作个水下机器人,有了一些构思,因为我们这水资源少所以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艇身:用“不锈钢水塔2.5吨”的水塔进行改做
先想想 下水有多深水压就有多大 呵呵

下潜多深,这个必须清楚!!

网友:
都不往天上飞了。往水里走?

楼主:
水塔内部用什么方法加固比较好呢,还有空间的画分。能潜十来米就可以了!2012快到了,哪天发大水就可以用得上,哈

楼主:
感觉直接用摩托车改装动力系统太复杂了,而且太危险。潜个几小时再上水面用发电机充电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空间有限氧气瓶放不了多少,要有尽量长的续航能力,电池撑不了多久,发电机可以在水面上边航行边充电.现在也只是设想,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底部是水仓,和电池加重块,应该不会翻吧!控制系统打算用平板电脑,装XP系统来通过串口控制,这样电路可以做得简单点。

网友:
明年楼主准备着逃生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空间有限氧气瓶放不了多少,要有尽量长的续航能力,电池撑不了多久,发电机可以在水面上边航行边充电.现在也只是设想,呵呵

氧气瓶可以外挂,你这个不锈钢水塔就不适合航行,潜潜水还可以。不锈钢水塔皮是厚的?耐压是多少?

“控制系统打算用平板电脑,装XP系统来通过串口控制,这样电路可以做得简单点”不要性命啦!plc我都不放心。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2012快来了

网友:
好水的帖,楼主钻进去后,想撒尿,然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空间有限氧气瓶放不了多少,要有尽量长的续航能力,电池撑不了多久,发电机可以在水面上边航行边充电.现在也只是设想,呵呵
氧气瓶可以外挂,你这个不锈钢水塔就不适合航行,潜潜水还可以。不锈钢水塔皮是厚的?耐压是多少?
“控制系统打算用平板电脑,装xp系统来通过串口控制,这样电路可以做得简单点”不要性命啦!plc我都不放心。

只是想在附近的水库里玩玩,用XP的系统,通过3G上网卡,视频和网络都一下子搞定了,只要保证系统瘫痪后可以通过手动用备用氧气甁对水仓冲气和掉加重块来实现上浮就好。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意思,不要用氧气瓶,氧气浓度人也会中毒的,除非你有一套先进的气体分析处理系统。建议用压缩空气。不停换气排气即可。

另外,因为重心问题,底仓应该分成几块,由一个系统来控制几块的充气量,以维持在水中的平衡,不然你在里面动一下就可能艇头或者艇尾翘起来,你就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是漏水了呢?

在水下舱门是打不开的。

网友:
这玩意搞个无人驾驶应该现实点,有人太危险了吧,万一沉底了,出都出不来就难看了。

网友:
我做过用雪碧瓶做滴动力用刮胡子刀上的电机,气泵用电机和针管做滴里面弄根管子和天线用泡沫浮在水面上放在臭水沟里玩滴

网友:
先考虑 美元的问题 再考虑 其他 O(∩_∩)O~

网友:
小时候做过玩具的,失败了

网友:
做卫星吧,现在小的卫星10万美元而已,呵呵。
美国pumpkin公司在做套件,套件价格7500美元,重1kg左右,作为大卫星的付载荷发射费用可能10万美元。

在中国发射费用可能更低。

网友:
哥伦比亚潜艇:运毒

网友:
中国以前不也有很多买旧潜艇用来走私的嘛,那家伙海关的缉私艇根本抓不着,后来不让卖了,就是普通的舰艇退役了,要卖之前都得把发动机拆下来。

网友:
先做遥控模型,有了经验之后再做载人的

网友:
这个东西做好后用来偷+,渡.是个不错的选择。哈哈

网友:
楼上会饿死的

网友:
有段时间对潜水艇模型挺感兴趣的,想做个无线传输图像+遥控的,但是后来看到说2.4G的无线模块在水里传不远,433的传输速度速度又慢,图像传输很难搞,所以放弃了

网友:
楼主啥时候做好了通知声哦,我想为明年订几张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要是漏水了呢?
在水下舱门是打不开的。

如果漏水了又堵不了,那就只能等它装满再打开了。留着瓶小氧气罐,水深不要超过10米,安全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还真有点意思,不要用氧气瓶,氧气浓度人也会中毒的,除非你有一套先进的气体分析处理系统。建议用压缩空气。不停换气排气即可。
另外,因为重心问题,底仓应该分成几块,由一个系统来控制几块的充气量,以维持在水中的平衡,不然你在里面动一下就可能艇头或者艇尾翘起来,你就惨了。。。

那种携式制氧机可以调浓度配合压缩空气一起使用。隔开了发电机和电池组仓后也不会剩太大空间,就一个坐椅的空间左右。不过在浮到水面时怎样可以在上面走动呢,能坐在前头钓鱼。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玩意搞个无人驾驶应该现实点,有人太危险了吧,万一沉底了,出都出不来就难看了。

只是打算在水库之类的地方溜溜,沉了自已游上来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段时间对潜水艇模型挺感兴趣的,想做个无线传输图像+遥控的,但是后来看到说2.4g的无线模块在水里传不远,433的传输速度速度又慢,图像传输很难搞,所以放弃了

我也是,要放上浮标天线上来通信太难看了。所以突然想向载人的方向想想会有哪些技术难题,确定可行后就当是个大玩具放在家里慢慢弄。机电控制方面的问题在坛子里应该都可以找到答案,就是潜艇的平台不知怎样实现。

网友:
楼主太想而当然了,首先用不锈钢的水塔做潜艇外壳就不现实,不锈钢水塔外壳厚度不超过一个毫米,加厚型也不超过1.5毫米,
这么薄的厚度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呢?就算采用加强筋也无法承受几米深的压力。
虽然这方面我了解的也不多,但是据我所知国内还是国外一般小型的潜水器都是采用玻璃钢材料制作。
除开成本优势抗腐蚀硬度高重量轻外,最主要的好处还在于玻璃钢特别好加工成型,这点极适合个人DIY。
动力装置建议直接使用水下镍氢电池或者镍氢与锂电池组合,潜浮水面使用小型内燃机作动力给高压气瓶充气(如果嫌成本高可抛弃内燃机,高压气瓶在岸上充气)
另外一点,所有已知的潜水器都不采用纯氧,水下人员呼吸与上潜都是靠高压气瓶提供保障与上浮动力(当然用高压气瓶给压水仓吹气是紧急状态下采取的措施)
个人DIY最难的地方是如何采用标准件做到这一切,还有就是如何控制潜艇以及动力部分的采购。

网友:
这里有个视频地址,是一个俄国佬自己DIY潜艇的。(要翻_墙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ifVqN_7iPk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太想而当然了,首先用不锈钢的水塔做潜艇外壳就不现实,不锈钢水塔外壳厚度不超过一个毫米,加厚型也不超过1.5毫米,
这么薄的厚度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呢?就算采用加强筋也无法承受几米深的压力。
虽然这方面我了解的也不多,但是据我所知国内还是国外一般小型的潜水器都是采用玻璃钢材料制作。
除开成本优势抗腐蚀硬度高重量轻外,最主要的好处还在于玻璃钢特别好加工成型,这点极适合个人diy。
动力装置建议直接使用水下镍氢电池或者镍氢与锂电池组合,潜浮水面使用小型内燃机作动力给高压气瓶充气(如果嫌成本高可抛弃内燃机,高压气瓶在岸上充气)
另外一点,所有已知的潜水器都不采用纯氧,水下人员呼吸与上潜都是靠高压气瓶提供保障与上浮动力(当然用高压气瓶给压水仓吹气是紧急状态下采取的措施)
个人diy最难的地方是如何采用标准件做到这一切,还有就是如何控制潜艇以及动力部分的采购。

我也在考虑除了水塔还有没有更好的现成外壳,加工订做会不会很贵,还要尽量轻便,做到两三个人就可以抬上车,希望大家能提供点意见!还有在野外怎样帮高压气瓶充气,不然气瓶完了就又得拖回来。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偶密切关注

网友:
建议先保证通讯, 以备必要时等待救援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明年楼主准备着逃生用的?

网友:
不太可能的事情,这个不是电子电路

网友:
连外壳都不想新做。还是劝你不要启动这个活。
有一农民工做成过,有几次很危险的,不过还是成了。他用的是汽油桶改的。很长。
个人意见。强度大密封性好,还是考虑用玻璃钢好些。据说正式的也用这个。加工难度有所下降。
当然能下的了水,并且还能回来,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最为关键的是逃生部分,到关重要。

网友:
【36楼】 spino

回复 网友D:
这个还真有点意思,不要用氧气瓶,氧气浓度人也会中毒的,除非你有一套先进的气体分析处理系统。建议用压缩空气。不停换气排气即可。
另外,因为重心问题,底仓应该分成几块,由一个系统来控制几块的充气量,以维持在水中的平衡,不然你在里面动一下就可能艇头或者艇尾翘起来,你就惨了。。。

那种携式制氧机可以调浓度配合压缩空气一起使用。隔开了发电机和电池组仓后也不会剩太大空间,就一个坐椅的空间左右。不过在浮到水面时怎样可以在上面走动呢,能坐在前头钓鱼。
-------------------------------------------------------------------------

气体(含氧量)检测及控制部分我可以帮忙,专业干这个的

网友:
如果浮力大,可以考虑钢板焊接

网友:
好么,可以考虑AIP系统了,动力是关键呢,但没法用核动力,哈哈。

网友:
玻璃钢可以自己加工成型的(在百度里搜索下“手糊玻璃钢”或“玻璃钢应用”),只是配方就搞不定了,毕竟这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不要说那些做遮阳棚的,那玩意可做不了潜艇)
还有就是玻璃钢本身刚性不够需要加支撑,所以先要自己做出龙骨才行,如果下潜深度不高可以考虑用铝合金做龙骨(不是铝合金窗户那种哦,要工业型的)
至于高压气瓶充气这个很简单啊,弄个大功率的柴油空压机就行了。
话说楼主是不是在开愚人节玩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连外壳都不想新做。还是劝你不要启动这个活。
有一农民工做成过,有几次很危险的,不过还是成了。他用的是汽油桶改的。很长。
个人意见。强度大密封性好,还是考虑用玻璃钢好些。据说正式的也用这个。加工难度有所下降。
当然能下的了水,并且还能回来,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最为关键的是逃生部分,到关重要。

这么大的外壳自已不知要怎么做也没这个条件,如果有现成的,内部外部小构件可以自已用焊机弄。这只是一个实验罢了,就算做出来了我也不会第一个坐进去试航,只会拿个小动物试试,在岸上通过无线来遥控做足测试再说。

网友:
关键是资金问题,这个不是做模型,载人的东西可是在玩命。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玻璃钢可以自己加工成型的(在百度里搜索下“手糊玻璃钢”或“玻璃钢应用”),只是配方就搞不定了,毕竟这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不要说那些做遮阳棚的,那玩意可做不了潜艇)
还有就是玻璃钢本身刚性不够需要加支撑,所以先要自己做出龙骨才行,如果下潜深度不高可以考虑用铝合金做龙骨(不是铝合金窗户那种哦,要工业型的)
至于高压气瓶充气这个很简单啊,弄个大功率的柴油空压机就行了。
话说楼主是不是在开愚人节玩笑啊?

加龙骨还有把水塔分隔开几个仓这样不知够不够耐压,10米的水压力只有1千克,不知作用到艇身是怎样的感觉,有待尝试,做成遥控手动两用,不一定要人去试。现在只是收集一下资料,如果家里放这么大个东西慢慢去做,应该感觉也不错,下班之后就有事做了,做一两年也没关系,主要是确定是否可行。

网友:
潜水还需要艇吗?纳闷......

网友:
我觉得楼主不应该在这发帖,去那些舰艇论坛发帖更合适。因为涉及到的模型数据以及计算公式咱这里是找不到的。
潜水器压水舱设计很复杂,既要考虑到潜艇安全还要保持潜艇的水平稳定。
水下压力是恒定的,不管你是如何隔离艇身空间,另外 你所说的10米深的压力只有一公斤我不知道这个公式是如何得出来的,
我只知道10米水深是一个大气压左右,但是压力是按照大气压剩以受力面积才得出的~~
科普一下;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马里亚纳海沟,它约有11000米深。根据水深每增加10米,压力就增加1个大气压的关系,不难算出那里的压力约为1100个大气压。

    美国的“的里雅斯特”号潜水器曾经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潜水器的外壳成功地经受住了1100个大气压的考验,也就是说,在人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了1000千克以上的压力。经过周密的计算,罗伯特·陶特认为:在那里,潜水器承受了15万吨的压力,这相当于两个半航空母舰的重量。而事实上,直径 218厘米、壁厚87毫米的钢制潜水器,竞被海水的压力压缩了2个毫米,并导致油漆从潜水器上脱落。

网友:
去找那种油罐,5T的,应该足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当然卧式的更适合DIY。把上面的进油口改下就可以进人了。油罐的下部就放电瓶啊什么的,中间可以做为人的活动空间。
要想看到外面,就把侧面的钢板改下(一般侧面的都是平的),或者用个摄像头。

网友:
回复 网友E:

简单的办法是先用竹片(甚至是草)根据需要固定成某个形状。加一隔离层(与芯和壳分离)。用玻璃布缠好(适当厚度),再刷树脂,并压实,如有变形适当调整。
如此一层层做。还可适当配合别的材料。
我没有这财力也没有这个精力,要说能做到多好不清楚,要做到能下水还是没问题的。
当然我提到这种材料是在一次新闻中看到的。说是一黑艇,就差电子设备就下水了。不记的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应该好多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觉得楼主不应该在这发帖,去那些舰艇论坛发帖更合适。因为涉及到的模型数据以及计算公式咱这里是找不到的。
潜水器压水舱设计很复杂,既要考虑到潜艇安全还要保持潜艇的水平稳定。
水下压力是恒定的,不管你是如何隔离艇身空间,另外 你所说的10米深的压力只有一公斤我不知道这个公式是如何得出来的,
我只知道10米水深是一个大气压左右,但是压力是按照大气压剩以受力面积才得出的~~
科普一下;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马里亚纳海沟,它约有11000米深。根据水深每增加10米,压力就增加1个大气压的关系,不难算出那里的压力约为1100个大气压。
    美国的“的里雅斯特”号潜水器曾经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潜水器的外壳成功地经受住了1100个大气压的考验,也就是说,在人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了1000千克以上的压力。经过周密的计算,罗伯特·陶特认为:在那里,潜水器承受了15万吨的压力,这相当于两个......

我要求能下水,有个几米深也行,所以对艇身要求不会很高,主要还是想了解学习下机电控制潜浮方面的技术,等有需要和资金时想用什么材料弄就用什么材料。要控制这么大个东西应该很有挑战性

网友:
这个项目有人开源的话,我也要参加,说不定明年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可以做个,明年可能用的着,楼主说的用不锈钢水塔做到水深10米那肯定不 行的

网友:
墨西哥毒贩对制作小型潜艇很有经验,也有经典传世品,可上谷歌搜搜。

网友:
这个太强了,得留名!
不过楼主想用3G搞定水下通讯我想不太可能,恐怕信号都收不到!水下通讯可是高难度啊!
还有载人的话最好是像水下拍摄那种,上面有艘母船吊着,上面留个人,出啥事可以控制直接吊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可以做个,明年可能用的着,楼主说的用不锈钢水塔做到水深10米那肯定不 行的

10米深最少做多厚的刚板才行呢,要尽量轻便,因为我家离水库也不近,太重了不好搬而且自已加工也难

网友:
这个好啊,能玩又能明年备用!.....感觉生态系统是个伤脑筋的东东

网友:
接1、2楼:我只想做个小潜艇,装个摄像头,拖一根长长的USB线,连接笔记本电脑监视与遥控,水下探鱼,嘿嘿
在海边钓了好多次钓不到鱼,不能接受这种结果,一定要搞个结果出来。

网友:
如果不是故意潜入很深的水下,密封好即可,不必拘泥潜艇外形,外壳选纤维复合树脂的。建议找专业厂家买玻璃钢管道或者玻璃钢罐改造,缠绕纤维比手糊的能结实一些。也不必非得单片机自控,一战的潜艇的早期机电性能都很不错。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化学品储存罐是玻璃钢的。。。

网友:
阿高先生的观点很不错,不过建议一定找技术过硬的厂家才行。
这几天在看国外视频时有提到环氧树脂对压力和温度有一定要求,
温度在40~70度之间(根据配方设定温度)在真空环境下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或凯芙拉纤维粘合是最紧密的,不产生任何小气泡。
如果没有真空设备还有一种便宜很多的办法,那就是用大的加厚型聚酸脂把物件全部包裹起来抽掉里面的空气形成真空,然后把物件放到加热设备里加热十小时(具体时间与温度根据配方而定)。
这种方式处理效果与上面的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加工的材料可以应用到小型直升机与固定翼飞机上。
不知道论坛里有做这个行业的朋友否?要是有可以分享下哦。

网友:
69楼的罐子有点像航空炸_弹

网友:
【72楼】 ibmx311
选材还尽量要找有军工背景的厂家,航蛋和火贱蛋的外壳多是缠绕的,3D编织的最好。

网友:
坛子里这么多人天天潜水,都不用潜水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感觉树脂好像也不错,够轻便。就不知自已加工起来会不会很麻烦,例如在外面加铁架、挂钩之类的可以焊上去吗?

网友:
为啥喜欢黑色金属呀,可以尝试订制PEEK和PAI等工程塑料零件,或者用工程塑料做骨架,直接突出,纤维缠绕在骨架上,再浸渍树脂固化。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2011-08-24):
看到今天的报纸,武汉已经有人自己造出个人潜水艇了。

网友:
是不是2012来了,做个潜艇还有可能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