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苹果猫及其他高手 gprs模块实现ipv6

楼主(2011-03-31):
gprs模块用的是SIM900B,模块已经封装了tcp/ip协议,我现在想实现ipv6下的数据传输,我要怎么做呢?

网友:
胡扯吧,一般的路由都没有IPv6 你一模块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ipv6,所以我现在才比较着急的,是不是要自己实现协议栈啊?这个要怎么做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SIM900是和通讯运营商连接的,如果通讯运营商不支持IPV6,那么你这么做就没有必要了。但是据我所知,GPRS的运营商还不支持IVP6.并且SIM900的ip地址都不能自己指定,和运营商连接后,运营商分配的。

网友:
GPRS要支持IVP6吗,哪里用到啊,貌似只能等运营商了

楼主:
哦,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