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mega16的事情

楼主(2011-03-31):
我打算用mega16做一个频率连续可调的方波信号发生器,本来打算用ctc模式做的,但是我发现因为OCR1A只能赋整数,所以根本没办法做到连续可调。
  我想做到:
            1.频率连续可调
            2.宽度在几hz到200khz左右
            3.步频在10hz左右
想问问马老师有没有好办法。谢谢。。。

楼主:
怎么都没人指点一下啊  汗

网友:
抱歉,原来的思路完全错误的,用AVR实现不了这样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些资料,但是对您那个第3步是怎么操作的还是不大明白,
比较寄存器   oc1输出频率的关系是怎么得到的啊!!麻烦您能具体指导一下。。。 是按照  f(输出)=f/2N(OCR1A+1) 得出来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马老师 你能给我讲解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也是刚看到这个回复  呵呵  虽然错了 但是我查了很多资料了,也收获了不少,还是应该谢谢马老师。。。。

网友:
我算了一下,在16M工作时钟下,步频小于(等于)10Hz的话,只能到最高6.5KHz了,频率再高的话,步频就超过10Hz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 那您也可以说一下吧,我跟您说一下吧,我是给 步进电机驱动器 送脉冲的,本来打算连续的,现在看来步频和连续性应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想听听您的方案 也可以多学点东西嘛!!! 只要不让电机抱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