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的原装电池是不是充满电了当天必须要使用?

楼主(2011-03-31):
俺使用的是WM6系统的手机控制AR.Drone。
原装的电池上星期三就已经充满了。
因为要等待 MAPGPS 的触屏改良版,直到今天才装上了V1.2.2版试机。
刚开头一切连接正常,但在点击启动的时候,ar.drone却没反应了。
俺反复折腾了几次ar.drone的电池,又重装了JavaFx和ARDroneME1.2.2 两次。
…………
    折腾了好几回,最后才注意到ARDroneME程序里 显示   电池:0%

俺是新手,没接触过模型。

特请教:

      ArDrone电池是不是随充随用?或者电量最多能保留一个昼夜,以后随时间推移会逐渐衰减?
使用ArDrone电池或其他航模动力电池一般要注意些什么事项?
恳切请教。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锂电从生产出来开始的容量就会在衰减,同样无时无刻不在放电。一般的电池充满放一年电量会下降到80%左右,快没电的电池放久了会因为过放电报废。你的电池不知道啥情况,我觉得是你弄的过程中电放完了,这个电池飞起来也就能放12分钟,你要是操作不当放电时间会更短,我调程序的时候也是感觉不久电就用完了,建议再次充满了看看。可以肯定地说不存在随充随用的说法,也不存在充满了放一周就完全没电了,除非你以为充满了其实没满,或者电池已经报废。

楼主:
谢谢解答,电池是新的。看来是俺舞弄的时候把电折腾完了。谢谢。

网友:
呵呵,航模的动力电是不能长期充满电存放的,最佳保持电压是3.83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最佳保存电压是3.85V,冲完电最好不要放时间太长,也不能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