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MCP3901使用探讨

楼主(2011-03-31):
MCP3901使用探讨

以下为芯片简介:

引脚封装图 (原文件名:3901.jpg)

内部结构框图 (原文件名:3901-.jpg)

MCP3901 为双通道模拟前端(Analog Front End,AFE), 包括两个同步采样的ΔΣ模/数转换器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ADC) 、两个 PGA、相位延迟补充功能块、内部参考电压、调制器输出功能块和高速20 MHz SPI 兼容串行接口。
转换器包含获专利的抖动处理算法,它可减小闲音和提高 THD 性能。内部寄存器映射包括 24 位宽ADC 数据字,调制器输出字节,以及六个可写控制寄存器以编程增益、过采样率、相位、分辨率、抖动、关断、复位和一些通信功能。通信被大大简化,并、可以提供不同连续读模式,因此可使用MCU的DMA来读取, 并提供单独的数据就绪引脚,其可直接连接到 MCU 的 IRQ 输入。
MCP3901 能够连接大量的不同类型电压和电流传感器,包括分流器、电流变压器、 Rogowski 线圈和霍尔传感器。

++++++++++++++++++无敌分割线++++++++++++++++++++++
使用过的前辈们请指点:

在MCP3901初始化完成,正常工作后,如何改变其通道的内部增益。

试着对其GAIN进行写操作,但是输出没有看到变化(在输入固定时);

在其正常工作时,通过按键操作对其再次初始化,写入新的GAIN值,输出仍未见到其变化。

以上实验通过示波器观察,时序正常。

请前辈们指点一二。谢谢……
++++++++++++++++++无敌分割线++++++++++++++++++++++

网友:
没有用过这么“尖端”的AD器件。但是能够理解这个芯片是一个采集信号并获得数字化读出的器件。
该芯片的可编程寄存器很少,查了lz所提问题相关的手册内容,是关于信号强度与放大倍率关系的。大概的结论就是,信号足够小,增益才允许提高一些。转载于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今天重新试了一下,

直接对相关设置寄存器,进行修改便可以改变相关的增益。

在时序上要做一些变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么“尖端”的ad器件。但是能够理解这个芯片是一个采集信号并获得数字化读出的器件。

不知道“尖端”为何要加引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么“尖端”的ad器件。但是能够理解这个芯片是一个采集信号并获得数字化读出的器件。
不知道“尖端”为何要加引号??

从mchp官网查了microchipdirect的报价,该芯片rmb约17吧,加上增值税和手续费,买10片折合约27吧。这种小信号的ad,比起动辄上千的高速ad,就不那么“尖端”了。所以有此引号。
看资料里,谐波保留到35次,属于高带宽了。
若是采样速率再翻一倍,大约就能够直接处理长波授时台的信号了。选频放大后,达到100mv峰值,直接由这个前端给量化成数字流,再用fft给变换到频域,或许滤波抗干扰的能力能够大大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从楼上的分析来看,您应该是这方面的行家!

现在用这块来处理电源输出端电压电流的采集。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没有??

说明一下:
长波授时台
  BPL长波授时系统是国家授时中心主要授时手段。1979年建成试播,1983年开始正式授时服务,1986年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该项成果荣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BPL长波授时台是我国目前惟一微秒量级的高精度授时系统,信号覆盖我国整个陆地和近海海域。系统运行二十多年来,为我国国民经济诸多行业和部门提供了可靠的高精度授时服务,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发播信号时刻准确度:≤±1微秒。载频为100KHz。发播时间:每天开机10小时,发播8小时:13:00~21:00。
    长波授时系统的建成把我国授时精度由毫秒量级提高到微秒量级,意义十分重大,作用十分显著。国家授时中心开发研制的全自动长波定时校频接收机是专门用于BPL信号接收使用的设备。(PS源于网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偶然看到BPC/BPL的资料而已,最近打算买块BPC的接收板,可不敢冒充专家。

看别人的帖子,说是必须用电池或者模拟电源,于是对那接收板输出信号有所担心。恰巧看到了LZ介绍的小信号AD,对其适用频率略低有点遗憾。否则直接处理带干扰的载波信号,真有实际意义的。
BPL信号,若AD带宽再大一点,真的就可以直接处理了。现在虽然可以移频到更低频带,但是引进的频率误差会让授时信号失去价值。

不过事实上,现在授时最廉价的解决方案是收GPS信号,用来“训练”比较便宜的铷原子钟了。似乎长期精度能够达到E-12。淘宝便宜的二手铷钟才100多点。长波授时今后的价值大约就在家用电子钟市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方面的,我没有接触过。

相信咱论坛里应该有了解这方面的人吧,可以讨论咨询看看!

目前就这块芯片的使用情况来看,这款芯片的市价还是偏高的。性能对于测量小
电压这样的小系统来讲应该是足够了。

16位或者24位的精度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长波钟试验比较失败,至少是用“官方”接收芯片比较失败。只有用电池供电,才能得到很弱的高阻输出。用三极管射极跟随器,折算其输出阻抗大概有2m。

这个芯片直接检测长波钟信号还不行,或许在噪音监视,还有各种蠕变小信号监测方面有更大的市场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

这个还真是不大了解!

网友(2013-10-13):
你好,我在调试MCP3901的时候,遇到很奇怪的现象,想向您请教请教,看您是否方便,我的QQ是 52481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