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的赶快,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淘宝上 最便宜的 没有驱动芯片的 16064和2406

楼主(2011-03-31):
哪家店就不说了,经常上论坛的都知道的那家

/************************************/
//
//       KS0065_16064LCD驱动
//        MCU :  STC12C2052
//        作者:   longquan
/************************************/

DR2  BIT     P1.2        ;串行数据 160BIT/行
CL2  BIT     P1.3        ;数据锁存
CL1  BIT     P1.4        ;行同步
M    BIT     P1.5       ;交流输入,
DL1  BIT     P1.6        ;场同步
LED  BIT     P3.0
ORG 0000H
//--------------------------
START:
        CLR DR2
        CLR CL1
                CLR CL2
                CLR DL1
                CLR M
                MOV DPTR,#0100H   ;指向图像点阵,这里用的是ROM固定图像
                                  ;可以在大内存MCU(比如STC的带1K XDATA的型号)

//--------------------------
//    以下是驱动时序
//--------------------------
                SETB CL1
                SETB  DL1
                NOP
                NOP
                CLR  CL1
                CLR   DL1
//--------------------------

        MOV R7,#64
LOOP_1:
        MOV R6,#20
LOOP_0:
        CLR A
                MOVC A ,@A+DPTR
                CPL  DL1
                RLC A
                SETB CL2
                MOV DR2,C
                NOP
                NOP
                CLR  CL2

                RLC A
                SETB CL2
                MOV DR2,C
                NOP
                NOP
                CLR  CL2

                RLC A
                SETB CL2
                MOV DR2,C
                NOP
                NOP
                CLR  CL2

                RLC A
                SETB CL2
                MOV DR2,C
                NOP
                NOP
                CLR  CL2
//---------------------------------
                RLC A
                SETB CL2
                MOV DR2,C
                NOP
                NOP
                CLR  CL2

                RLC A
                SETB CL2
                MOV DR2,C
                NOP
                NOP
                CLR  CL2

                RLC A
                SETB CL2
                MOV DR2,C
                NOP
                NOP
                CLR  CL2

                RLC A
                SETB CL2
                MOV DR2,C
                NOP
                NOP
                CLR  CL2
//---------------------------------
                INC DPTR
                CJNE R6 ,#10 ,NEXT
                CPL M
   NEXT:DJNZ R6,LOOP_0
                SETB CL1
                NOP
                NOP
                CLR  CL1
                NOP
                DJNZ R7 ,LOOP_1
//--------------------------
                CPL LED //这个是测试用的

                AJMP START

delay: MOV R4,#100      //这个也是测试用的
  LOP: MOV R5,#10
       DJNZ R5,$
       DJNZ R4,LOP
       ret
//--------------------------

org 0100H

//此处放图像的点阵表每行20byte,64行
/* (160 X 64 )*/

END

楼主:
想买的赶快,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我的24064 屏是没背光的那个,目前是¥10.00

16064可能本身质量不好,虽然只有¥5.00,不过液晶拖影严重,玩玩可以,不建议做东西用

网友:
没有控制器吧?都不怎么漂亮,手拿酱油路过...

网友:
收了一大把液晶了

网友:
一堆单色320*240带TP没处放

网友:
哪家店啊

网友:
应该是传说中的   液晶模块卖场

说说店主东的名字应该不算广告的说

网友(2011-10-17):
楼主我的怎么就不行呢。老是没反应,给看看啥原因啊。

网友:
解决了。VEE没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