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作品】OOPY 音乐播放器,STM32 inside, 支持CD格式WAV、无损FLAC软解码播放,裸

楼主(2011-03-31):
顺便纪念我可爱可怜的双耳,陪伴我度过太多刺耳的路程,忆往昔,没用过STM32,没有示波器,不知DAC为何物,一路走来,就靠着一个胜利万用表,一个ULINK,跌跌撞撞,先是做好了STM32F103RB的WAV播放器,到现在把STM32F103ZE的FLAC播放器做好,突然觉醒,已黄昏,恍如隔世,发现其他的其实失去蛮多的。不过最后还是收获美妙的音乐,值得欣慰。也即将告别 DIY 播放器之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要让我陪伴一路“受苦”的双耳好好休息保护起来。
在这个坛子上吸取很多,一路受助无数,有名无名的,特此开源为报。虽不是什么牛品,与众兄弟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CPU:STM32F103ZE @ 72 MHZ ,3.3v
IIS master:ATMEGA48 @ 16.9344 MHZ ,5v
存储器:SD卡
DAC:PCM1793
显示器:TFT OTM3225 通过FSMC总线驱动.
方向盘:上下左右键、暂停播放键.

软件:
文件系统:FATFS
FLAC解码器:源自于TRAXMOD

支持1级子目录。上一曲、下一曲、暂停。
可行目录选择和播放文件的选择.
支持4种重复播放方式:全部/目录/单曲/所有文件不重复乱序(随机初始化种子用ADC生成).

开源范围: STM32 源程序,相关连线图(相当于原理图但不是全部,因为我没有制版而是采用开发板直接拼起来的)
AVR的程序请详见314forever兄弟的相关帖子,谢谢.
也不包含PCM1793的模拟部分,这个也不是我做的。这个大家自己能做的更好。

说明下:
1.由于 STM32F103ZE只有64K RAM,所以只能播放用foobar转换设置 LV2 及以下的FLAC,说得更深入点就是只能放 [max_blocksize <=1152 ]的 FLAC文件。不过LV2的FLAC也能压到67%左右.跟默认设置的 LV5其实差不了两三兆。

2.为何不用STM32自带的I2S?这个主要是STM32的MCLK太糟糕,而且PLL来的时钟jitter太大,故弃之不用。

3.本播放器代码使用到的FLAC解码代码模块来自于K9spud LLC的TRAXMOD,
并且最顶层的播放代码做了适于本播放器的大幅修改,并加入了快进和快退的功能。
在此向原作者K9spud LLC致谢,并请遵循其版权声明!

4.本播放器代码使用到ChaN的FATFS R0.07E 文件系统代码模块,并做了小幅修改以适用于本播放器。
在此向原作者ChaN致谢,并请遵循其版权声明!

5.OOPY MUSIC PLAYER 是一个免费音乐播放器!
保留所有原创部分之权利,只允许非商业性、非赢利性使用!
你可以个人性质、非营利性、非商业性的使用、更改和传播本播放器代码。
但本播放器代码作者没有任何义务的维护和技术支持,也不承担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由于使用到本播放器代码而导致的后果和风险!
任何的后果和风险将由使用者自行承担,请谨慎使用!

6.进行目录和文件选择时会直接结束当前播放的文件。
我试过让播放与选择并行运行,因为界面选择也使用到SD卡上的字库等文件,发现界面变好慢,(本来就不快),就放弃了。

源程序: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7232RYFDPV.rar(文件大小:363K) (原文件名:OOPY_MUSIC_PLAYER_PCM1793.rar)

系统支持文件,放于SD卡根目录下: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7235RFEC43.rar(文件大小:480K) (原文件名:SYSTEM.rar)

注:OOPY是闽南语(台语)“黑鼻子”的意思,是我养过的一条可爱的狗的名字,很机灵,可惜后来不幸病死。怀念中。。。。。。

楼主:
连线图 整理中,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放到这里。

网友:
lz不厚道。沙发,凳子全没了。ding

网友:
楼主终于射了!

建议休息数月不要戴耳机听任何东西!

网友:
终于等到了。。。呵呵呵。。。

网友:
我建议楼主费费心,写点教程,话说是好东西,话说这代码对我真没啥用,我建立楼主写写思路...比如说"本播放器代码使用到的FLAC解码代码模块来自于K9spud LLC的TRAXMOD"这个是怎么移植的...大体讲讲到哪里下载源码,怎么修改.好吧,我承认我是懒蛋...

网友:
哎  8楼!!!  能共享代码已经很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快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建议楼主费费心,写点教程,话说是好东西,话说这代码对我真没啥用,我建立楼主写写思路...比如说"本播放器代码使用到的flac解码代码模块来自于k9spud llc的traxmod"这个是怎么移植的...大体讲讲到哪里下载源码,怎么修改.好吧,我承认我是懒蛋...

此代码已经无需修改,已经是一个操作方便的纯WAV、FLAC播放器。
(仅支持一级子目录,在本播放器里称为ALUBM,音乐文件被称为TRACK.)
FLAC解码过程说白了很简单:
先进行flac文件初始化.并找到文件存放FLAC帧流开始的地方。
然后来看最顶层最重要的一个函数是
flac_decode_frame(fc, decoded_buf, flac_read_buf,bytesleft);
准备一个文件读入缓冲,作为存放要解码的帧的存放地点。这个类型是char字符串的。存放从文件读入的帧流信息。
注意这个大小必须大于max_flame_size.并且存放的必须以flac,frame信息头开头.此为flac_read_buf
再准备一个存放解码后要输出的输出缓冲,注意类型是32位 int型的。此为decoded_buf,大小必须为 2*max_block_size.
再准备一个FLACCONTEXT ,存放解码后音频信息,此为fc,fc的结构我不多说了,自己去看定义.
把这几个准备好,然后把他们的指针传递给 解码器,正常结束后,在fc会给出解码后的block大小(以sample计算),在decoded_buf得到解码后的数据,flac_read_buf则消耗了一定的字节数,所以要把消耗掉的字节数去掉并从文件补足需要的帧流信息.把decoded_buf得到的数据输出给音频DAC的输出缓冲。如此循环。

如果你没看明白我在说什么,那请当我什么都没说。

鱼已献上,渔略做修饰。合不合口味各位请自行品尝。最近我可能也不会很多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搞到了好的相机,下面放一些“高清”图,呵呵:

再来一段视频秀:

网友:
我也有点心动了,我考虑要不用AD1896 ASRC 再用PCM1798输出,不知道效果如何,呵呵,O(∩_∩)O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CPU:STM32F103ZE @ 72 MHZ ,3.3v
IIS master:ATMEGA48 @ 16.9344 MHZ ,5v

用了双CPU?怎么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cpu:stm32f103ze @ 72 mhz ,3.3v
iis master:atmega48 @ 16.9344 mhz ,5v
用了双cpu?怎么通讯?
atmega48只是做IIS的master,并非主要CPU。
通讯方式是SPI,atmega48做主机产生IIS的LRCK,BCK以及STM32的SPI的CS信号。STM32的SPI1做从机输出SDAT给DAC PCM1793.
具体方式请参考314forever兄弟的一篇相关帖子.

网友:
好东东额...着备用

网友:
之前也想做类似的东西,用I2S,现在就得重新考虑了,我是想用这款OLED做显示屏,再加两电子管做功放,那效果绝对惊艳,想哄女友的……

网友:
不知道有音乐频谱显示没?

网友:
厉害啊,本人一直不敢裸奔

楼主:
回复 网友D:
--------------------------------------------------------------------------------------------------------------
曾有这个想法,也不难,就是搞个FFT,后来觉得纯粹的音质追求,太多花哨的东西没必要,再加上也不是很多时间就没搞了。
不觉得这个界面已经很“草根化”?搞个频谱不是很协调。

上面那个视频用的是低速的 16G卡,所以选择的界面很慢。下面这个是使用 4G的,速度快多了。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LZ,共享下原理图?

网友:
站对了队  这儿高手如云啊  !

网友:
围观中同情ING

楼主:
上面已经更新上传视频。
顺便占楼,用来放图

网友:
对LZ崇敬中,非常棒的作品!

网友:
……这个好玩。。。买个无损播放器太贵了~~O(∩_∩)O哈哈哈~

网友:
不错,这个就厉害了!

楼主:
TFT液晶屏和TF卡的外壳孔是用手电钻和矬子搞出来的,不算很平整。见笑了。

网友:
支持一下sharpufo, 播放器做的很赞. 顺便支持一下音质至上的理念...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1-04-02,18:53:25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STM32/STM8 技术讨论区
即将移去的分区:[1040]音响、高清视频

楼主:
多谢莫大穿裤!

没有外壳衣服之前的样子请见之前的另一篇帖子。

网友:
楼主辛苦了,保重身体
开源必须支持

网友:
做个记录,回头仔细研究

网友:
支持CUE就完美了

网友:
这种高精尖的帖子不支持的话,我来这坛子干嘛~~~~

楼主:
更新: 0.0.2
修正若干文字错误,修正若干小bug.
加入单声道支持.

楼主:
IIS 部分原理连线图(只有IIS部分的连线图,不包括各芯片的供电部分和PCM1793的模拟部分)

TFT 连线图:

楼主:
按键:(配置成输入口,内部上拉)

      ---
PC0---  ---------------------GND   (left)

      ---
PC1---  ---------------------GND   (play/pause)

      ---
PC2---  ---------------------GND   (right)

      ---
PC3---  ---------------------GND   (up)

      ---
PC4---  ---------------------GND  (down)

网友:
真是好东西啊,期待完成电路图学习学习

楼主:
更新:0.0.3

Unicode 转 GBK 的对照表使用STM32F103ZE的内部FLASH空间(约87K bytes) .极大的加快了选择文件界面的速度。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于我调试时候如果文件太大烧写会比较慢,所以以前是放在SD卡中。现在基本完成,而ZE又有足够的空间,所以就内置了。大大的加快了选择操作界面的速度.使用慢速的16G卡现在刷满一屏文件名使用时间也不到0.5秒了。

另:相关电路图已经更新完毕,各部分的其余部分比如供电、时钟和PCM1793的模拟部分将不会提供。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完成。ATMEGA48的程序请见314forever 的帖子,谢谢。

网友:
好帖子,下来参考一下FATFS长文件名。

网友:
有碘意思~~~

网友:
这个肯定造价不菲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帖子,下来参考一下fatfs长文件名。
ff.c 中的 dir_read 函数做了一些改动。
通过dir_read函数获得长文件名的Unicode。文件寻址是采用的短文件名。

===========================================================================
回复 网友F:
有碘意思~~~
大核民族,核电站太多了,这次出事了吧

===========================================================================
回复 网友G:
这个肯定造价不菲啊

这个造价不会很多,在1K内,用的都不是什么补品,花的时间是挺多的。对敝人这种木耳来说是可以了,声音不输或者超过我目前接触过的CD和MP3,有SONY CDP-950, IAUDIO i7,IPOD 3代 60G,松下便携CD CT700等等,像那种MP4,MP5就不做比较了。乡下人,没接触过什么神机。自娱自乐而已.

当然如果你要用神品来做未尝不可,看个人的经济情况。声音好坏主要看你的模拟部分做得如何。这个主要是完成数字部分flac解码及与IIS到DAC的输出.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想请教LZ,若要转成SPDIF信号输出(用其他现成的DA),有何良策?

网友:
回复 网友H:
想请教lz,若要转成spdif信号输出(用其他现成的da),有何良策?

淘宝上找 “CM205 输出板” ,39元还包邮 那个就是,不浪费时间。

网友:
sharpufo兄 有没有想过将decoded也做成PCM buffer以获得更少内存使用以支持level8,我尝试了不少办法,但还是要将level8下的16*1024 filebuffer放到外部RAM才能支持level8.

楼主:
decoded是解码器解码过程中使用到的,如果跟输出缓冲合用会产生不少问题。
我的板子外部RAM坏掉了,所以没法测试外部RAM.
如果使用外部RAM能支持level8就使用外部RAM嘛。
或者用STM32F207,128K RAM,应该够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ecoded是解码器解码过程中使用到的,如果跟输出缓冲合用会产生不少问题。
我的板子外部ram坏掉了,所以没法测试外部ram.
如果使用外部ram能支持level8就使用外部ram嘛。
或者用stm32f207,128k ram,应该够用了.
已经试过了,解level8相比level0 cpu占用资源多了不少,而且将经常访问的decoded或是PCM buffer放到外部RAM将导致不流畅,因为众所周知外部RAM也只是处于“能用”的级别,太慢了。当然用STM32F207的另当别论。所以让64K的内部RAM支持level8的确是个头痛的问题。这里只是想与sharpufo讨论是否更好的解决方法,如有冒犯,请见谅 ^_^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欢迎交流,没有什么冒犯不冒犯的,敝人比较随性,最近烦心事多了点,上面可能语气冲了点。
敝人的外部RAM坏了,而这个播放器还需要开启一片RAM做目录和文件的保存和排序,另外LEVEL级别越高,需要的系统堆栈也要大一些,所以现在连默认的LEVEL5都支持不了,更不用说LEVEL 8了.

网友:
有偿购买录音模块
QQ:370809806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想请教lz,若要转成spdif信号输出(用其他现成的da),有何良策?
淘宝上找 “cm205 输出板” ,39元还包邮 那个就是,不浪费时间。

谢谢啊!那个看了资料不清楚啊!

网友:
做个标记,等有空再研究一下。

网友:
请问STM32F103ZE用什么平台开发

楼主:
回复 网友K:
MDK
我使用的是3.85

楼主:
使用默认优化级别

楼主:
回复 网友L:
老乡,幸会幸会,兄台福建哪里的?

网友:
崇拜啊,不是崇拜能够言表了

网友:
老大怎么我在编译时有这么多警告,你帮我看看。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main.c(75): warning:  #9-D: nested comment is not allowed
main.c(80): warning:  #9-D: nested comment is not allowed
main.c(263):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restrict"
main.c(264):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restrict"
main.c(265):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restrict"
main.c(271): warning:  #223-D: function "playableWAV" declared implicitly
main.c(275): warning:  #223-D: function "playableFLAC" declared implicitly
main.c(373): warning:  #177-D: variable "k"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main.c(373): warning:  #177-D: variable "key"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main.c(590): warning:  #177-D: variable "key"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main.c(593): warning:  #177-D: variable "k"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main.c(825): warning:  #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main.c(827):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87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1091):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
main.c(1094):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onst XCHAR *"
main.c(1085): warning:  #177-D: variable "readed"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main.c(1085): warning:  #177-D: variable "time"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main.c(1085): warning:  #177-D: variable "speed"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main.c(1189):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restrict"
main.c(1190):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restrict"
main.c(1194):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restrict"
main.c(1196): warning:  #223-D: function "playableWAV" declared implicitly
main.c(1196): warning:  #223-D: function "playableFLAC" declared implicitly
main.c(124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124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124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124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124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1247):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main.c(1567):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restrict"
main.c(1568):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restrict"
main.c(1572):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restrict"
main.c(1574):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
main.c(1577): warning:  #167-D: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
main.c(1468): warning:  #550-D: variable "Status" was set but never used
main.c(1469): warning:  #177-D: variable "i"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main.c(1469): warning:  #177-D: variable "k"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compiling sdcard.c...
compiling stm32f10x_it.c...
assembling stm32f10x_vector.s...
assembling cortexm3_macro.s...
compiling bmpicon.c...
compiling copyright.c...
copyright.c(75): warning:  #9-D: nested comment is not allowed
copyright.c(80): warning:  #9-D: nested comment is not allowed
compiling stm32f10x_lib.c...
compiling stm32f10x_gpio.c...
compiling stm32f10x_rcc.c...
compiling stm32f10x_flash.c...
compiling stm32f10x_sdio.c...
compiling stm32f10x_dma.c...
compiling stm32f10x_nvic.c...
compiling stm32f10x_fsmc.c...
compiling stm32f10x_spi.c...
compiling stm32f10x_adc.c...
compiling cc936.c...
FATFS\cc936.c(5473): warning:  #177-D: variable "p"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compiling diskio.c...
FATFS\diskio.c(148): warning:  #177-D: variable "i"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ATFS\diskio.c(147): warning: C3017W: Status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FATFS\diskio.c(239): warning: C3017W: Status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compiling ff.c...
compiling fsmc_lcd.c...
compiling tft_otm3225.c...
TFT\tft_otm3225.c(618): warning:  #223-D: function "delay_ms" declared implicitly
TFT\tft_otm3225.c(626): warning:  #223-D: function "delay_ms" declared implicitly
TFT\tft_otm3225.c(634): warning:  #223-D: function "delay_ms" declared implicitly
TFT\tft_otm3225.c(642): warning:  #223-D: function "delay_ms" declared implicitly
compiling LCD_Printf.c...
compiling bitstream.c...
flac\bitstream.c(52):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_cache" was set but never used
flac\bitstream.c(135): warning:  #550-D: variable "re_cache" was set but never used
compiling crc8.c...
compiling flacdecoder.c...
flac\flacdecoder.c(185): warning:  #188-D: 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compiling flacplay.c...
flac\flacplay.c(57): warning:  #550-D: variable "seekpoint_lo" was set but never used
flac\flacplay.c(57): warning:  #550-D: variable "seekpoint_hi" was set but never used
flac\flacplay.c(58): warning:  #550-D: variable "offset_lo" was set but never used
flac\flacplay.c(58): warning:  #550-D: variable "offset_hi" was set but never used
flac\flacplay.c(391): warning:  #177-D: variable "result"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lac\flacplay.c(440): warning:  #177-D: variable "fres"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lac\flacplay.c(441): warning:  #177-D: variable "br"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lac\flacplay.c(726): warning:  #223-D: function "Random_List_Seek_To_Current_File" declared implicitly
flac\flacplay.c(544): warning:  #177-D: variable "fres"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lac\flacplay.c(545): warning:  #177-D: variable "xxx"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lac\flacplay.c(545): warning:  #177-D: variable "totaltime"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lac\flacplay.c(547): warning:  #177-D: variable "i"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lac\flacplay.c(548): warning:  #177-D: variable "m"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lac\flacplay.c(548): warning:  #177-D: variable "n"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flac\flacplay.c(550): warning: C3017W: pause_disp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compiling golomb.c...
compiling subframe_decoders.c...
compiling wavplay.c...
WAV\wavplay.c(95): warning:  #177-D: variable "br"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WAV\wavplay.c(363): warning:  #223-D: function "Random_List_Seek_To_Current_File" declared implicitly
WAV\wavplay.c(246): warning:  #177-D: variable "br"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WAV\wavplay.c(247): warning: C3017W: pause_disp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34836 RO-data=94788 RW-data=228 ZI-data=55692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PUT\MicroSD.axf" - 0 Error(s), 115 Warning(s).

网友:
睁眼说瞎话, 楼上你编译不是过了么?

网友:
我移植了下, 测完速度么问题, 读不到文件列表继续努力。

网友:
过是过了啊就是有115 Warning(s)
楼上的不要笑我,我是刚刚接触这个什么都不懂,还望指教。

网友:
好东西立马收下,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M:

无关紧要的警告。
例如:中文字符的警告、有些变量未用到的警告,函数隐式声明,等等,我也比较懒,这些警告都没改掉。

建议使用最新版本 0.03 在【67楼】.

注意:我使用的ZE外部晶振是16.9344M,默认6倍频。你的ZE不必是这个频率,但是应该修改倍频数使速度至少在64MHZ以上。
同时初始化TIM3的时候应该使其中断周期为10ms.即修改Timer_Config(100,(6773)*RCC_PLL_CLOCKMUL/4);这一行
另外ATMEGA48接的晶振必须是16.9344M. 音轨文件采样率必须为44100,16位,可以是单声道或者双声道.
FLAC文件压缩率只能是在LV0-LV2

按键说明:

   正常播放模式时: 上- 短按进入当前目录的音轨选择,长按进入目录选择
                   下- 长按改变重复播放模式,依次为 全部、目录、单曲、随机(所有文件不重复乱序)
                   左- 短按上一曲 ,长按快退10秒
                   右- 短按下一曲,长按快进10秒
                   中- 短按暂停、播放切换

   在选择界面时:
                   上- 短按、按住光标向上滚动
                   下- 短按、按住光标向下滚动
                   左- 退出
                   右- ENTER
                   中- 短按下一页,长按上一页。

网友:
我一开始是直接替换成 3.5 的库和 Fatfs0.08A, 但是发觉 fatfs 0.08 和 0.07 有些不一样。于是换回来了。

我用的屏是 SSD1963.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一开始是直接替换成 3.5 的库和 fatfs0.08a, 但是发觉 fatfs 0.08 和 0.07 有些不一样。于是换回来了。
我用的屏是 ssd1963.

为了通过f_readdir函数得到文件的长文件名unicode,这个工程中的0.07e中的ff.c是修改过的。
没有开启长文件名支持,但是可以通过f_readdir函数得到文件的长文件名unicode.文件寻址操作(f_open)是通过短文件名的。
用的库是2.0.3的,屏幕我的是otm3225,具体lcd驱动部分在tft_otm3225.c需要根据你的屏幕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好意思,敝人没做录音模块。貌似网上就有很多吧?

网友:
老大你的那个tft屏在哪里买的,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想有广告嫌疑,自己去找吧,2.4寸 TFT C51 AVR STM32 单片机配件,你问下是不是otm3225.

网友(2011-05-09):
做的很好,就是代码开起来有些费劲,技术不过关,呵呵。

网友:
绿色按键换成金属光泽的外观会更好看

网友:
强,没有你做的好!

网友:
音频的东东,最喜欢,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 0 0 3 更新下载不了,解压缩错误!

网友:
好想收藏,但是下载不到唉。

网友:
楼主注意身体啊,身体要紧啊。
革_命的本钱啊!

网友:
标题写得真是人才呀!

网友:
mark 下~~  不容易啊~

网友(2011-06-24):
下班了,明天再看

网友:
当然的Cool了!

网友:
楼主提供的TFT图纸LCD_RS-->A0,
程序中#define Bank1_SRAM4_ADDR ((u32)0x6C000000)
#define LCD_DATA_ADDR (Bank1_SRAM4_ADDR + 0x20000F)
#define LCD_CMD_ADDR  (Bank1_SRAM4_ADDR + 0)
我不是很明白,我理解应该为:
#define Bank1_SRAM4_ADDR    ((u32)0x6C000000)
#define LCD_DATA_ADDR (Bank1_SRAM4_ADDR + 1)// Bank1_SRAM4_ADDR + 2是不是也可以?
#define LCD_CMD_ADDR  (Bank1_SRAM4_ADDR + 0)
我是菜鸟,不知理解对不对,烦请解惑,谢谢!

网友:
支持LZ,就是机器的作工要改进一下。我也准备做一个带功放和音箱一体的。

网友:
太好了有时间要搞一个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P:
楼主 0 0 3 更新下载不了,解压缩错误!
请用迅雷等下载工具再次下载,注意看文件大小,看压缩包是否完整。

网友(2011-08-02):
mark,有空慢慢研究

网友:
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东西,用了大大的代码中的flac解码部分,但现在解出来的PCM码失真很大

看到说明里讲flac模块用的是traxmod的代码,但现在traxmod的官网上不去了,希望大大能发一份traxmod的flac代码上来,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Q:
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东西,用了大大的代码中的flac解码部分,但现在解出来的pcm码失真很大
看到说明里讲flac模块用的是traxmod的代码,但现在traxmod的官网上不去了,希望大大能发一份traxmod的flac代码上来,谢谢了!

解码出来的PCM不能会有失真的, 不然FLAC就不叫无损了... 估计是你音频I2S输出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R:

我没有用I2S输出,就是简单地将生成的PCM码流加上WAV文件头,作为WAV文件写入文件系统。
发现生成的WAV文件大小比正常解出来的WAV大小少了整整一半,播放出来的话,能听出大致声音,但是有失真。

现在我找不出什么可能的错误的地方,只能先找找lz提到的traxmod的flac模块看看了。

网友:
while(br= fread(flac_read_buf,1,fc.max_framesize,flacfile))
        {
                j++;
                bytesleft = br;
                i = flac_decode_frame(&fc, decoded_buf, flac_read_buf,bytesleft);
                if(i < 0)
                {
                        eof=1;
                        bytesleft=0;
                        printf("fail!\n");
                        return 1;
                }
                decoded_buf_sz=fc.blocksize*fc.channels;
                consumed = fc.gb.index / 8;

                //fwrite(decoded_buf,1,decoded_buf_sz,outfile);
                fwrite(decoded_buf,1,decoded_buf_sz,outfile);
                for(i=0;i<2*FLAC_MAX_BLOCKSIZE;i++)
                        decoded_buf=0;
                fseek(flacfile,consumed-bytesleft,SEEK_CUR);
        }

大致循环就是这样,其中调用的都是lz的flac库里的函数,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的啊

网友:
我用PCM 1794 也是用I2S 不知道是否一样,考虑用触摸屏,我已经购买了,不过论坛好像关于触摸的程序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藏

网友:
用maga16代替maga48可以吗?

网友:
楼主,我也在做STM32的播放机。能留下联系方式,有很多问题咨询

网友(2011-09-03):
楼主你的TFT_OTM3225.c 里面的函数能否给多一点注释。作用是什么?但不知道后面有些函数的作用!我的TFT跟楼主的不同。我的学习板例程当中TFT程序能正常使用,于是我就更改fsmc_lcd.c和fsmc_lcd.h替换了你的,试着把只是改了LCD_WRITE_CMD() 和LCD_WRITE_DATA()这两个函数内部,也是不能点亮TFT.估计要把otm3225.c里面函数改才行。
例如:好像
void LCD_PutChar8x16()和void LCD_PutChar8x16_OR 不知道到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void LCD_PutChar()和void LCD_PutChar_OR()有什么不同,从名称上看不出的它的作用
void LCD_Txt_Putc(unsigned char c)和void LCD_Txt_Roll_Up(void)又不知道是作用是什么?

网友:
__inline void         LCD_WRITE_CMD(U16 index)                           //写命令到TFT
{
*(vu8*)LCD_CMD_ADDR=(index>>8);
*(vu8*)LCD_CMD_ADDR=(index);

//FSMC_LCD_Write_Byte(index>>8,0);
//FSMC_LCD_Write_Byte(index,0);
}

__inline void         LCD_WRITE_DATA(U16 Data)                        //写数据到TFT
{
*(vu8*)LCD_DATA_ADDR=(Data>>8);
*(vu8*)LCD_DATA_ADDR=(Data);

//FSMC_LCD_Write_Byte(Data>>8,1);
//FSMC_LCD_Write_Byte(Data,1);
}

这段也不太明白,*(vu8*)是什么来的,在哪里定义了。而且后面FSMC_LCD_Write_Byte()为什么给注释掉。 这个不是写入TFT的主要函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Q:
"fwrite(decoded_buf,1,decoded_buf_sz,outfile); "
这里错了,decoded_buf_sz是解码后缓冲区的大小,但其指decoded_buf是short int型(16位),每采样是2字节,所以应该是
"fwrite(decoded_buf,1,decoded_buf_sz*2,outfile); "

回复 网友S:
void LCD_PutChar8x16()和void LCD_PutChar8x16_OR 的差别是一个是背景会被指定颜色覆盖,后一个会保留背景。
void LCD_PutChar()和void LCD_PutChar_OR()同上
void LCD_Txt_Putc(unsigned char c)向文本ASC缓存里输入一个字符c
void LCD_Txt_Roll_Up(void) 文本ASC缓存向上滚动一行

vu8:volatile unsigned char 的宏定义

该操作直接向TFT的地址进行字节写操作,而FSMC_LCD_Write_Byte()是函数,被替换掉可以省掉调用函数的开销.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有没有之前用128*64类似的液晶显示,只播WAV的,我是103RBT,看了你的介绍估计不能解码FLAC吧!我想先仿造一个,我一只想把你的移植到我的TFT上面也弄一个听,光移植TFT搞了2个星期还是不行。所以打算从简!

网友:
如何把otm3225的程序改成ILI93XX系列的TFT啊!我尝试过,好像两个驱动芯片相差很远,比较复杂!有无人高手有移植的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学习板做了一个界面,已经能显示根目录,子目录,带触摸的。现在想加入WAV播放。但对楼主的WAV播放源代码有很多不明白。不知道是如何实现播放的?

我理解是这样,不知道是否正确。应该在先用WAV_Check_PCM_Buf_And_Refill()检查PCM_Buf 里面是否有内容,然后WAV_Fill_PCM_Buf()把读出的wav内容填入,然后执行playWAV()

int playWAV(char * filename)
{
FIL file;
UINT br;
int i,pause_play,pause_disp;
int eof;
struct wavhead head;
U32 freq;
INIT_PLAY_WAV:
pause_play=0;
DISABLE_AUDIO;
if(f_open(&file,filename,FA_READ)!=FR_OK)return 1;
LoadWavHead(&file,&head);
DumpWavHead(&head);
freq=head.fmt.SamplePerSec;
if(
//freq!=I2S_AudioFreq_48k &&
freq!=I2S_AudioFreq_44k// &&
//  freq!=I2S_AudioFreq_22k &&
//   freq!=I2S_AudioFreq_16k &&
//    freq!=I2S_AudioFreq_8k
        )
        {f_close(&file);return 2;}

if(head.fmt.Channels!=2 && head.fmt.Channels!=1)
        {f_close(&file);return 2;}

if(head.fmt.BitsPerSample!=16)
        {f_close(&file);return 2;}

if(head.dataOffset)
f_lseek(&file,head.dataOffset);
else return 2;

//I2S_SetFreq(head.fmt.SamplePerSec);/*if use iis in stm32 instead you have to set samplerate before enable audio play 。*/

LCD_Txt_Set_YX(TIM_DIS_LINE,0);
LCD_Printf("PLAYTIME :");
LCD_Txt_Display();
LCD_BMP( 0,0,15,15,icon_folder);
LCD_BMP( 0,3*16,15,3*16+15,icon_music_red);
//播放前先填充满缓冲区
WAV_Fill_PCM_Buf(&file,&head);
eof=0;oldtime=-1;
pcm_send_data=0;
sync_lrck=1;
ENABLE_AUDIO;

while(eof==0)
{
if(key_right||key_left||key_up ||key_up_long)
        {
        DISABLE_AUDIO;
        f_close(&file);
        if(nowtime>10 && key_left){key_left=0;goto INIT_PLAY_WAV;}
        return 0;
        }

//检测并重填缓冲区
WAV_Check_PCM_Buf_And_Refill(&file,&eof,&head);

//更新时间显示
WAV_TimeUpdate(&file,&head);
//暂停<->播放 pause<->play
if(key_play)
        {
         key_play=0;
         if(pause_play==0)
                 {
                pause_play=1;
                DISABLE_AUDIO;
                LCD_PutString(200,(TIM_DIS_LINE)*16,"PAUSE",RED,BLACK);
                }
        else
                {
                LCD_PutString(200,(TIM_DIS_LINE)*16,"     ",RED,BLACK);
                pause_play=0;
                pcm_buf[now_buf].ptr &= 0xfffe;
                sync_lrck=1;
                ENABLE_AUDIO;
                }
        }

//暂停状态时跳动显示"PAUSE"字符
if(pause_play)
        {
        pause_disp++;
        if(pause_disp==PAUSE_DISP_TIME)
           LCD_PutString(200,(TIM_DIS_LINE)*16,"     ",RED,BLACK);
        if(pause_disp>=2*PAUSE_DISP_TIME)
           {
           pause_disp=0;
           LCD_PutString(200,(TIM_DIS_LINE)*16,"PAUSE  ",RED,BLACK);
           }
        }
}

//等待剩余数据发送完
for(eof=0;;)
{
for(i=0;i<PCM_BUFFER_NUM;i++)
        if(pcm_buf.ptr>=pcm_buf.size)eof++;

if(eof>=PCM_BUFFER_NUM)break;
}

DISABLE_AUDIO;
f_close(&file);
return 0;
}

但我省略了快进部分代码贴出来,对playWAV()里面的运作过程就是不太明白,既然是从SPI,应该有接受到主MEGA48发出信号,才送出信号,但为什么在这函数里面没有检测,如何把WAV送到SPI2上面的呢?还有比如INIT_PLAY_WAV作用是什么;不知道在那里定义。没有找到!DISABLE_AUDIO ENABLE_AUDIO; 我在commone.h里面找到定义,只是SPI发送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到底什么作用 到底那个部分说明了把数据传到spi口,怎么好像没有找到这部分的命令,另外PCM_BUM 是定义为SPI的数据寄存器吗的地址吗?怎么我没有找到的!

也上问题请楼主帮忙解答,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引用图片

void SPI2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isable the JTAG interface and enable the SWJ interface */
  /* Configure SPI2 pins: CK, WS and S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怎么SPI2 SD卡接口跟上面的原理图好像不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S:

SPI2做从机,在atmega48发送的CS片选信号周期内,SPI2被激活并在BCK信号的每个周期送出SPI发送寄存器的1位数据,共16位。发送完16位数据后会同时接收到16位数据并进入【接收中断】。在【接收中断】里准备下一次SPI传输的数据,注意,接收到的是无用的数据,进入接收中断是为了准备下次SPI传输的数据。
把SPI2使能就开始传送音频数据了,禁能就停止传送。
先填充满缓冲区数据,然后使能SPI2就开始传送数据,在playWAV主循环中不断检查缓冲区是否发送完,并进行重填,直至文件结束或者检查到有相关按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S:
spi2做从机,在atmega48发送的cs片选信号周期内,spi2被激活并在bck信号的每个周期送出spi发送寄存器的1位数据,共16位。发送完16位数据后会同时接收到16位数据并进入【接收中断】。在【接收中断】里准备下一次spi传输的数据,注意,接收到的是无用的数据,进入接收中断是为了准备下次spi传输的数据。
把spi2使能就开始传送音频数据了,禁能就停止传送。
先填充满缓冲区数据,然后使能spi2就开始传送数据,在playwav主循环中不断检查缓冲区是否发送完,并进行重填,直至文件结束或者检查到有相关按键。
感谢,sharpufo的热心解答,但我之前好象看到你有说到用到TIM3触发,作用是什么?
我一直想想跑起你的程序,发现来的103ZE用到了GPIOG口,我的实验板却是103RBT6没有G口。所以只好找回你以前发布的HELLO WAV PLAER。同样的都是RBT6的芯片,已经成功改了TFT程序,能点亮TFT和显示英文字符,但却无法显示中文,估计在SPI1卡了,无法读取SD,导致字库无法读取。我大概看了你的MMC代码,好象只有CS跟我的实验板不同,我也相应更改了PA3,但还是不行这个项目都没有找到关于IO口设定的语句,另外发现你HELLO WAVPLAYER的WAV播放好象跟现在ZE这个不一样。好象用到TIM。还望指导

网友:
sharpufo 能留下你的QQ吗?或者加我:1951873 关于HELL WAV PLAYER ,我现在已经移植到我的实验板,能显示TFT,但卡在LCD初始化,三个颜色部分,后来我把TFT程序单独建立一个项目,发现,能先显示英文字符,但中文不能显示,通过调试发现,原来不能读SD取得字库文件,整个程序卡在SD读取部分 。我后来也认真研究过,可能我的板子很的SPI1 CS 引脚不同,我已经在MMC.c里面,这里改成我的板子CS 为PA.3引脚。但还是未能读取SD卡,想请教的程序,还有那部分是关于SPI1的设置,我知道SPI口关于GPIOA的设置了。

#define SELECT()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fine        DESELEC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另外我发现,你的ZE那个播放机SD卡,怎么用那么多IO脚,不是就4个吗,难道不是SPI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S:

由于种种原因,已经离开这个圈子,几个月不接触这个了,HELLO WAV PLAYER 更久,很多细节已经淡忘。

ZE SD卡是SDIO 4bit模式,不是SPI模式.
HELLO WAV PLAYER用 的RB 是SPI模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S:
由于种种原因,已经离开这个圈子,几个月不接触这个了,hello wav player 更久,很多细节已经淡忘。
ze sd卡是sdio模式,不是spi模式.
hello wav player用 的rb 是spi模式.

很谢谢你,公开源代码,为我们这些后来的菜鸟提供很好借鉴。我理解你因为自己的原因不在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抱歉给你带来麻烦,也希望你能见谅,作为一个后来学习者,遇到问题,有暂无发处理的心情。如果真的如果,有时间能否把你关于这方面的代码资料,打包发一次给我,不必专门整理。因为HELLO WAV PLAYER。实在有部分函数丢失了。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和已经没有资料,按就算了。由衷感谢你的帮助。
    也回报一下这几天的成绩,TFT我从其他地方拿来了函数,自己更改,终于能显示了,中文英文都可以了。原来不能读卡是因为hello wav plaer 里面的SD卡底层 mmc.c里面缺失了SPI1的使能和对应IO配置函数!我也补充上去终于能读卡了。但显示还是存在问题,只限BMP显示,我还会努力去理解你的程序的。当然还发现主程序当中,不知道什么原因 delayms无法启动 ms10_counter无法增加, 导致程序卡死!
    我想你现在也对这个不太感兴趣。仍然最后感谢!我还是会努力尝试去做。尽管可能最后结果未如所愿!谢谢你

楼主:
其实也没有更多的代码资料,不知道丢失是哪些函数呢?
ms10_counter不增加表明没有正常进入TIM3中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也没有更多的代码资料,不知道丢失是哪些函数呢?
ms10_counter不增加表明没有正常进入tim3中断。

没有了stm32_Init(); 所以这个程序无法运行,我后来自己增加上去。能编译了,然后能出到上面的菜单,但通过JTAG调试发觉ms10_counter 没有增加,正如你所说可能没有进入TIM3中断,我查看TIM3的寄存器,也没有使能,那么我想估计你丢失了TIM3的使能函数,TIM2有使能,却没有相关中断或者作用函数,还有所有中断函数的文件好像没有了。没有了,不知道你原来的中断如何设定的。有SPI2的使能,但却没有SPI2 IO配置 包括按键KEY几个键的IO口输出输入配置。

因为HELLO WAV PLAYER这个播放器跟我的实验板 MCU都是 STM32F103RBT 比较接近,所以比较好移植,但楼主你之前公布的HELLO WAV PLAYER这个单WAV播放器的rar包应该是半成品,就如上面我说的那些函数都没有,,而OOPLAYER 这个又相差比较大。所以不好替换!希望楼主真的有时间能找着,HELLO WAV PLAYER之后成功后的这个项目我想先弄好这个,才搞OOPLAYER这个带FLAC的项目。

网友(2011-10-08):
不错的播放器,标记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经过近一个月的修改,我终于在我的实验板上,运行楼主的程序了,显示,按键都正常,但在连接mega48 后。播放程序的时间走动慢了16倍,也就是本来的1秒,却要16秒才走动1秒,检查发现mega48直接输出MCLK 只有不足1MHZ 我查过314forever的帖子,mega48也按照佢的全部复制了  PB0熔丝位已经写了。 已经用了16.9934 MHZ晶振,但晶振世界输入PB6 并没有加上平常的30pf电容。输入用示波器测过是16.9344M 正弦波到PB6没有错。但PB0输出MCLK 却是只有1MHZ左右的方波。而CS 有5.190KHZ   BCLK 124.56KHZ  LRCK 2.594HKZ 不能发声
主机显示时间也慢了16倍。究竟怎么回事。其他时序我根本不知道正确是多少,所以全部发上来,看看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逻辑分析仪时序,仍然只有1MHZ (原文件名:1123.jpg)

放大后的时序0为CS 1为MCLK 2为LRCK 3为BCLK (原文件名:1124.jpg)

AVRSudio 熔丝位图片1 (原文件名:1125.jpg)

熔丝位图2 (原文件名:1126.jpg)

有mega48的完整电路图,担心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比如复位电路,16.9344是不是直接输入,还是要加电容

网友:
终于明白什么原因,原来mega48是旧的拆机件,原来熔丝设定为内部8M 和8分频。
取消了divide clock by 8 internally 的打钩 取消8分频
然后选择 Ext Clock start-up 6CK/14CK+65ms 的外部时钟 打钩,终于实现输出16.9334M频率 STM32的时间也正确了

网友: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播放flac 文件,程序运行后,没有无论是播放界面还是目录选择界面,都无法搜索到flac文件添加到播放列表(根目录和子目录里面各有不少flac文件 )。另外有部分目录和部分wav也搜索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是无法搞店,就是读不了FLAC 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S:
终于明白什么原因,原来mega48是旧的拆机件,原来熔丝设定为内部8m 和8分频。
取消了divide clock by 8 internally 的打钩 取消8分频
然后选择 ext clock start-up 6ck/14ck+65ms 的外部时钟 打钩,终于实现输出16.9334m频率 stm32的时间也正确了

恭喜这位朋友,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来的!

网友:
把所有东西整合起来,之前无法读取FLAC问题未解决,暂时先放下。接上DAC发现严重噪声,程序还未自检完,未到播放界面,好像自激。排查很久都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把STM32到DAC 的SDATA中间的33R电阻去掉,直接通过,程序自检时候没有噪声。播放开始后,能听到音乐,但又很吵的噪音。暂停播放后,噪音消失,重新播放又开始。搞了一晚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为何取消了SDATA引线间的33欧电阻,程序自检时候的噪音完全消除。能听到播放歌曲,感觉歌曲速度,声音比较正常,就是很大的背景噪声。DAC和功放应该不存在问题的。,未取消SDATA上面的33前,从程序自检阶段开始到播放开始根本什么听不到就是只有很大声的噪声。另外SDATA 连同LRCK BCLK MCLK SPICK 上面 33欧电阻作用是什么,噪声是不是因为这些电阻产生,能否全部取消。楼主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大概问题出现在哪里?楼主上面33欧电阻全部都按上面的电路加入电路中吗?

网友:
看来要做出东西来还是要完全投入进去,东西做的很是不错DIY能做到您这样真的很牛。俺 是门外汉,过来崇拜下您。

网友:
我知道你离开这个圈子很久,我也十分懊恼,因为仿造你的WAV播放器已经接近尾声了,很多之前显示,读卡问题我已经慢慢解决了。感谢你一致支持。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已经几天无从入手,希望你能再给一点帮助建议。
      我已经把STM32 DAC mega48全部连接起来,先发现了能播放音乐但很大噪声。不知道你之前有否遇到这样的情况。mega48 产生I2S 我也看了 314forever 的帖子。mega48全抄他的程序的。
      下面是我调试出现的情况
刚开始接上DAC发现严重噪声,只要一上电程序连播放LOGO未显示,未到播放界面,就出现很大噪声好像自激,播放的时候也只有噪声根本听不到音乐。排查很久都没有接错线问题。后来无意中发现把STM32到DAC 的SDATA中间的33R电阻去掉,直接通过,程序自检时候没有噪声。播放开始后,能听到音乐,但又很吵的噪音。暂停播放后,噪音消失,重新播放又开始。搞了一晚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为何取消了SDATA引线间的33欧电阻,程序自检时候的噪音完全消除。能听到播放歌曲,感觉歌曲速度,声音比较正常,就是很大的背景噪声。DAC和功放应该不存在问题的。未取消SDATA上面的33前,从程序自检阶段开始到播放开始根本什么听不到就是只有很大声的噪声。另外SDATA 连同LRCK BCLK MCLK SPICK 上面 33欧电阻作用是什么,噪声是不是因为这些电阻产生,能否全部取消。楼主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大概问题出现在哪里?楼主上面33欧电阻全部都按上面的电路图加入电路中吗?

我的DAC是PCM1794 DAC和运放在不用STM32 用DIR9001同轴输入声音都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有完整电路图上传吗?到底mega48接晶振,晶振电源要不要接104和10UF电容。还有输出LRCK MCLK BCLK到DAC,到MCU 还有从MCU到DAC的DATA 四根线要不要接33R电阻。我见一般的DAC芯片I2S的线上都有33R电阻,还有DATA要不要做上拉?

网友:
楼主的PCM1793 FMT2 FMT0 置高位 FMT1 置O  设置为I2S 24BIT 而我的是PCM1794 官方资料只有FM0 FM1 有三种模式I2S 立体声;标准16bit 和标准24bit。不知道I2S是否24bit 是选择I2S 还是标准24bit。

网友:
楼主的设置24bit 模式 那么在数据当中LRCK跳变送出一次数据,但应该一次送出24bit 数据。但我看你的程序,SPI不是只送出16bit数据,那么相差8bit数据怎么办?

网友:
搜FATFS长文件支持找到这个,对楼主表示膜拜。

网友:
昨天,问朋友接了一个高阻耳机。在DAC输出的引脚接上,发现极大的噪音依旧,排除了IV 和LRF的电路的问题。是不是正如314foreve所说这种I2S接法CS系列的DAC就正常,接PCM的就有噪音。楼主你的1793到底又是如何成功的。有没有DAC或者MEGA48部分的电路给参考一下

网友:
PCM1794这种片子输出本来就夹带高频噪声
要用LPF去掉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T:
pcm1794这种片子输出本来就夹带高频噪声
要用lpf去掉的吧

高频噪声应该是比较尖的。而我听到好像是中频噪声。而且原本电路板上面LPF装上去也是听到一样噪声,声响一样大

网友:
我终于发现为何使用PCM1794有如此大噪音了。原因在于I2S PCM1794 的I2S是只支持24bit  而mega48配合产生的时序是24bit 后面没有数据填充。所以导致噪音,PCM1793却支持I2S 16BIT 自动检测,至于CS系列可能有自动兼容模式。

现在头痛的问题要么就放弃1794换1793。要么就想办法吧STM32 SPI输出24bit数据。前者1793音质要比1794稍微差一点。后者就更麻烦首先SPI不知道是否支持超过16bit 另外WAV是16bit如何变成24bit输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S:

wav 16bit变24bit数据 是要重采样的,这样估计音质损失更大。

网友(2011-11-08):
终于解决了噪音的问题了,原来是mega48产生的时序问题。不知道楼主和314FORVER当时是否意识到。或者你们的DAC对时序并不严格。不过很感谢你们的开源和制作。让我这个后来者分享到你们的成果。今天终于我的STM32F103VET+mega48+PCM1794+OPA627顺利发声。声音非常毒,凭借世界第一称号的DAC和单运放,全部元件分区独立供电,数字,模拟地线合理分开排布(通过大量人工方式对电阻电容选筛选,把DAC运放交越失真降到最低)。声音绝对相对于过万元的顶级CD媲美。经过近3个月的艰难,终于能听到天籁般声音。现在就完善外壳,到时就另外上贴 感激论坛上的各位作者,和网上曾经的帮助我的人。也欢迎更多高手朋友一起交流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S:

能不能把你做资料给我发一份?谢谢 !arm初学者~~难啊!邮箱hanwei19897@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S:

交越失真,是你的电路没设计合理把。一般偏置设置恰当不会出现交越失真。arm刚开始学,不过模电还是可以的,有空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U:
回复 网友S:
wav 16bit变24bit数据 是要重采样的,这样估计音质损失更大。

认真研究PCM1794 PDF 还有I2S的时序再重新考虑你自己的想法!别所有东西想当然!

网友:
回复 网友U:
回复 网友S:
交越失真,是你的电路没设计合理把。一般偏置设置恰当不会出现交越失真。arm刚开始学,不过模电还是可以的,有空讨论讨论·

    呵呵!我不敢说自己水平如何。我做HIFI至少15年 从最简单矿石高阻耳机收音机到集成功放TDA2030 TDA7294 3886 T类TA2024 2022,晶体管场效应管分立元件,甲类,纯甲类,超甲类,电子管EL34 6P14单端都做过。补品发烧品我有用过,经带电路也改良过,做功放,我用到做仪器级别的精神去选取元件,机箱每个有可能便宜的电子元件都做温补处理。近几年做DAC从CS8416 DIR9001 WM8805的数字芯片我都做了。DAC从1541 CS4398 AD1955 PCM1794 PCM1704 运放用过AD797 OP627 OP2107/2136 NE5532 甚至上世纪安森美前身摩托罗拉的场效应管运放MC34072我都用过。现在根本不用运放做IV和LPF 转型电子管做。高频电路从跟住魏坤从第一版到开始做DIY示波器,设计的电路板不下几十款。我不敢说绝对合理,但起码唔会有低级错误,干扰。交越失真只要系放大信号采用上下半周分别用不同的两套放大电路就会存在,世界上哪有绝对一致的电子元件,放大的正负波形怎么可能绝对达到设计要求,没有交越失真的电路,说出来给人笑话的。所以交越失真只能降到最低,不可以根本消除!好多HIFI所谓金耳朵提到分隔度不同,分隔度的音质的高低就是交越失真所影响。顶级的放大电路交越失真产生的原因已经唔系电路设计产生,而是元件的离散性产生。交越失真也会导致奇次谐波偶次谐波失真出现,但不是两个都有害,人朵系对奇次谐波有厌恶感,对偶次谐波有接受感。这个也是音染听感耐听的问题。
这些年给我最大启示就是,每一样东西要刨根究底研究原理,不道听途说,可以有怀疑态度,但必须要自己动手研究,得出结论。而不是随便抛书包,说一大堆书上的理论。遇到问题都是把自己情况提出,假设,然后去验证。
    就好像今次的仿造,非常感谢楼主的开源,但我绝不会只是拿来主义,整个程序都认真研究,作用。从原理上面理解。包括楼主提供的都是电路都是简图,要是全搬全抄的,绝对不可能直接成功。必须用自己知识理解,遇到问题虚心求教,即使没有任何头绪,也不放弃,靠自己看资料,研究,最后解决一个个难关问题。楼主系抛砖引玉,修为还是靠自己!

网友:
回复 网友S:

呵呵,受教了!头次听说交越失真不可避免。

网友:
好东西啊!一直想做一个,工作忙都没时间弄。唉。。

网友:
这个要顶下。。。

网友:
哈哈哈,发现我的回复里牛贴越来越多了

网友(2011-12-13):
回复 网友V:

你启用了“使用8分频模式”,把这个勾取消掉。

网友:
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2012-12-30):
好东西,顶!

等这个好久了!

网友:
狂顶狂顶狂顶狂顶狂顶狂顶狂顶狂顶

网友:
楼主把按键改成薄膜按键,这样更省钱,有通用MP3的那种

网友:
看图片,我感觉自己喝多了~~~

网友:
什么时候 产品出来呢??

网友(2013-03-21):
此贴要收藏的,完了再玩

网友:
很库,真的, 不过老实说,如果用的是LPC1788而不是stm32,是不是能做得更好呢?不过成本是肯定会贵很多的

网友:
这是一位高人,几年前我也试着仿制一个类似的播放器,但没有成功

网友(2013-04-22):
不错的方案,,解决了I2S时钟和PLL抖动问题。。我也开始搞了,不了过不是用M48。。

网友(2013-10-09):
谁有314forever兄弟的帖子链接或AVR的程序!

网友:
看啦好几次啦,再顶一下...

网友(2013-11-13):
感谢开源,我和你同病相怜,耳朵响了几年了,祝你健康!

网友(2014-05-15):
难得的一篇STM32 wav开源

网友(2014-10-08):
看了下以为作者使用了GUI,原来没有使用,真的很厉害啊.很喜欢这个界面,好好跟大师后面学学

网友:
一个好程序,应该是0错误0警告,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

网友(2014-12-20):
不错 ,有空把我的STM32的板子也利用起来!

网友(2015-02-14):
Flao软解码收藏了

网友(2017-01-05):
我使用了楼主的FLAC解码部份程序,现在情况是Get_One_Block后得到的声道,位数,块大小等信息都正常,但是decoded_buf里面的数据,跟原始WAV上的对不上。好像只有一个声道的数据,,然后到Get_PCM_Buf这里,卡死了。。
另一个声道的数据如何得到呢?

楼主看到的话希望能帮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