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U8002A单路输出直流30V/5A的电源拆解-这个比较适合DIY,正在纠结做什么样的电

楼主(2011-03-31):
今天刚买的一台Agilent-U8002A,价格便宜,外观很简洁,初测了一下,还不错,就是双空载到满载(30V:0A到5A),再从满载到空载(30V:5A-0A)时有点差。
相机没在手上,用手机拍了几张图,大伙先瞅瞅。

(原文件名:20110331269.jpg),还有一只IRFP150N

楼主:
下面是几个波形:

网友:
好东西  什么价格呀?

网友:
图片还没打开,先占个位

楼主:
说明一下:电阻是水泥电阻,有手拿着线接通/断开,全手动的。哈。。。

楼主:
迟疑了一下,两层楼不见了。
正规代理商拿的货,3452RMB,含17%增值税。

网友:
图片终于打开了,没有看到用于电压档位切换的继电器,估计还是用同步PWM斩波的进行降压然后再用一个MOS进行线性稳压,所以有两个功率MOS,这个和E系列的比就是接口不丰富,电源结构看来是类似的。3k多的价位还是很实在的。

楼主:
这个是最低端的啦。

网友:
看着像是ODM产品,不像Agilent风格。
近代技术,集成度高了,MCU从16位降格为8位,ADC和DAC都集成在MCU中,和E系列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rainbow 老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着像是odm产品,不像agilent风格。
近代技术,集成度高了,mcu从16位降格为8位,adc和dac都集成在mcu中,和e系列差别还是挺大的。
请教一下能和agilent的E系列匹敌的电源还有谁?

网友:
此贴必KU

网友:
U系列应该就是原来的台湾富贵(ESCORT)的产品线。但产地是马来,应该是安捷伦自家的厂子。

网友:
可否画个简单的电路图来看看

网友:
有电路图木有,以前高端的图都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电路图。

网友:
打听楼主手机型号,咋觉得比我的破卡片还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站长的型号相同,NOKIA E72i

网友:
请问楼主的17B多少钱买的?我也想买个,但不知道具体价钱是多少。淘宝上又不放心。不知道哪能买到放心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这台是在本站的邮购部买的,放心啊!

网友:
楼主的测试很明了。马克一下。

网友:
请教一下能和agilent的E系列匹敌的电源还有谁?

日本菊水,...国外的还有很多,呵呵,我也想搞一个稳压电源,不用变压器的!

网友(2011-08-04):
等待高手DIY!

网友(2012-09-23):
等待高手DIY,共享一下,也好让大家 学习一下

网友:
看图中组装的零件,桥堆是用国产的零件,国内组装的,应该缩水了吧

网友:
不错,这个可以作为做电源的参考

网友(2013-10-23):
怎么好像没看到LM201A呢?不是金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