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verilog顶层文件中例化一个用vhdl设计的元件?

楼主(2011-03-31):
顶层文件是用verilog写的,还有个文件是用vhdl写的,如何在顶层文件中例化??

网友:
可以通用??没见过啊,你把那个VHDL的改成verilog的吧。

网友:
哪个芯片开发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quartus2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用ISE,多模块可以把VHDL VERILOG都变成原理图,然后连线,另外你可以试下用VERILOG_VHDL转换软件把VHDL转成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