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370c要如何测试

楼主(2011-03-31):
今天从阿莫这里买的370c到货了,目前正在测试。我用了370c上面的四根线,分别是2(vcc),3(txa),4(rxa),5(gnd)。我的笔记本自带串口,通过max232连接370c。vcc接5v,txa接max232的rxd,rxa接txd,共地。但是目前用gps viewer搜索不到gps。我是在室内测试,卫星肯定搜不到,但是至少电脑应该可以和gps模块通信吧?应该可以检索到gps模块吧?如果正常的话,会是什么效果呢?我试过4800,9600波特率都不行。我的max232模块肯定是好的,可以给stc下载程序。

楼主:
好吧,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把rxd和txd接反了。我那个max232模块上面标的正好是反的。。。。

网友:
支持下。我买的370今天也刚到货,测试正常。用USB延长线拖到窗外好远,嘿嘿~~

楼主:
n回复【2楼】fly7817
你现在搜到星星了么?我现在正在窗户旁边测试,目前一个星星都没搜到啊

楼主:
我收了半个多小时了 一个卫星也没收到,我在阳台上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收了半个多小时了 一个卫星也没收到,我在阳台上搜的

别用USB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搜到了,定位挺准确的,我一开始是放到窗口的,能搜到星,但没定位,于是又加USB延长线伸到窗外1米远,就定位了。可能是你那里信号不好吧~你再试试吧,实在不行就拿个笔记本到处跑着试试,应该没问题滴:)

楼主:
我现在在户外测试,仍然是一个卫星也搜不到啊。请问阿莫发货的时候是不是每个都测试过,可以正常收到卫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仍然收不到。你用了370c上面的哪几个接口?,2,3,4,5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2345,2接+5V5接GND,3和4,TX接RX,RX接TX。刚刚还试了用导航软件连接,也连接成功了。
我用GPS Viewer连接时就是和下面这张图是一样的,不大会儿就定位了。

楼主是不是也碰到了这个帖子里的问题了?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32580&bbs_page_no=1&bbs_id=3072

上面是和导航软件连接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同学这里刚好有一个370c,和我的一摸一样。我用他的370c来插到我的设备上,几秒钟就可以搜到星,这证明我的连线,max232,串口,笔记本等一点问题都没有。而换上我的370c就一个星都搜不到。我已经把我的和他的那个烧进去了同样的固件,放在同一个地方搜星。昨晚我开着笔记本让它搜了一个晚上,还是一个星都没有。这真是让我无语了。我只能怀疑我买的这个370c可能有问题吧。

楼主:
我现在搜星的结果就是下面这样的。

21上面的那个38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是信号强度   21是卫星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