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镜像电流源一个疑问

楼主(2011-03-31):
我想请教,镜像电流源是把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短接,可这个风速探头电路中在集电极和基极间加了个电位器,这还算镜像电流源吗?调整电位器能改变IC、IC',并恒流?这该怎么理解?

网友A:
还不是镜像电流源(我这里直接了当叫它电流镜),多了CB电阻只是集极电阻要降低因Vce变大了。两个射极都串联小值电阻较好。
只能稱作可变的电流源。
修改內容:漏了"不"字。

楼主:
谢了~  可是定值电阻和电位器得选用多大的阻值合适,才能方便调节提供200mA的恒流?

网友B(2014-07-25):
引用 网友A:
还不是镜像电流源(我这里直接了当叫它电流镜),多了CB电阻只是集极电阻要降低因Vce变大了。两个射极都串联小 ...

兄弟  你知道发射极串电阻效果会更好  我仿真结果也是这样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知道发射极串电阻效果会更好  我仿真结果也是这样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射极串电阻等於加入負反饋,當然就變得更穩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射极串电阻等於加入負反饋,當然就變得更穩定。

射极电阻负反馈一般是用于温飘补偿,我最近仿真的结果是比原始电流镜的精度提高很多,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射极电阻负反馈一般是用于温飘补偿,我最近仿真的结果是比原始电流镜的精度提高很多,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 ...

這是一本書上的說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一本書上的說法。

兄弟好文啊,对电流镜讲解的比我看的电子学深入,敢问这是哪一本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好文啊,对电流镜讲解的比我看的电子学深入,敢问这是哪一本说

1995年出版,也不曉得是翻譯日本那位作者的,非常久也沒再見過,大概已經絕版。或許在大陸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95年出版,也不曉得是翻譯日本那位作者的,非常久也沒再見過,大概已經絕版。或許在大陸還有。 ...

我当时一下就想到晶体管电路设计去了,家里电脑上应该有,你的这本书估计很难找到了呢,电子版就更不要想了,谢谢你的回复,我去看看日本那本先

网友(2020-12-26):
引用 网友A:
這是一本書上的說法。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