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低音炮音响

楼主(2011-03-31):
我这两天做了个漫步者低音炮音响。用了3个同规格的喇叭(4欧10W)。音响一共3路,左右卫星音响、低音炮各一路。调试过程中,音量小的时候效果还不错,但是音量调大是就会出现破音,出现"吱吱"的声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电路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带说下我的电源不是按图上给的做的。我自己另外做的电源给音响供电,+12V,-12V供电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吧

网友:
TDA2030A买到假货了。市场上假货太多。
假的IC没有标记孔。
上个IC正反面的图片吧。

网友(2013-11-16):
看着还不错呀  楼主快来说说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消顶失真了吧

网友:
应该是输入信号太大,或者放大倍数过大以及喇叭的问题

网友:
電源+/-12V在2030A上只能出到6-8W左右.所以,喇叭功率足夠.隨之而來的是放大器的輸出功率不足引起的切割失真(削波),如果您有示波器看,輸入600mV的100Hz正弦波會發現低音功放的輸出端幾乎是方波了.
另外,喇叭或者箱體有鬆動也會有雜音產生,甚至線材震動也會有雜音產生.
解決方法:
1.提高電源電壓,加大放大器的功率,前提是散熱器要夠大.
2.加固喇叭,箱體,固定好線材.
3.調低2030A的放大倍數,或者調小音量聽吧.

网友:
电源换成+18,-18加大散热片。加10000uF滤波。

网友(2014-02-19):
这种IC,声音很一般,就是便宜而已

网友(2014-04-18):
能给个图片中的完整资料吗?或者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