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画的原理图,请专家审定并指出问题,谢谢!

楼主(2011-04-01):
(无正文)

网友:
我不是专家,我是新手。。。
没见有啥毛病,A-,B-,C-到PB3,4,5最好挂个22欧或者100欧电阻。不然你的信号过来很可能就是个“凸”形。
还有MITTEL出来的比较器打算外面再接么?电流检测没做,不知道会不会带来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