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的几行RTOS的代码, 请哪位大侠解释下?

楼主(2011-04-01):
#define __SVC_0         __svc_indirect(0)

extern void  os_set_env    (void);
extern void  rt_sys_init   (void (*task)(void), U8 priority, void *stk);
extern void  _os_sys_init(U32 p, void (*task)(void), U32 prio_stksz, void *stk)         __SVC_0;

#define os_sys_init(tsk)              os_set_env();                           \
                                      _os_sys_init((U32)rt_sys_init,tsk,0,NULL)

//---
_os_sys_init((U32)rt_sys_init,tsk,0,NULL)

楼主:
#define __SVC_0         __svc_indirect(0)
the __svc_indirect keyword passes an operation code to the SVC handler in r12.
__svc_indirect is a function qualifier. It affects the type of a function. (函数限定符,影响函数类型)

Syntax
__svc_indirect(int svc_num)
        return-type function-name(int real_num[, argument-list]);
Where:
svc_num
Is the immediate value used in the SVC instruction. It is an expression evaluating to an integer in the range:
0 to 224–1 (a 24-bit value) in an ARM instruction,  0-255 (an 8-bit value) in a 16-bit Thumb instruction.

real_num
Is the value passed in r12 to the handler to determine the function to perform.
To use the indirect mechanism, your system handlers must make use of the r12 value to select the required operation.

Usage
You can use this feature to implement indirect SVCs.

Example
int __svc_indirect(0) ioctl(int svcino, int fn, void *argp);
Calling:
ioctl(IOCTL+4, RESET, NULL);
compiles to SVC #0 with IOCTL+4 in r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