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悬浮高度大大提升

楼主(2011-04-01):
现在大家的磁悬浮视觉上都感觉太低,能否不记成本的让悬浮高度高起来

网友:
我也在绞尽脑汁想这个问题。

网友:
电磁调整的功率和上升高度是4次方关系.  也就是高度2倍,电磁功率要16倍.

现在看来,2倍还可能陪得起,再多也不值得了.

换大浮子和加大线圈也还可以再挖点潜力.

网友:
不记。消耗太大。简单说,如果是嫌弃下面空间太小,则应该考虑上拉式。反之则考虑下推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