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电子负载电路图中的一些运放输入的精密信号两边加保护地的作用?

楼主(2011-04-01):
在安捷伦的电子负载电路图中,在运放输入的精密信号两边加保护地,见下图,在实际PCB上这个保护地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
猜测如下作用:
1、因为信号线全程和地线靠近,所以在信号线和地线之间会形成很小的电容,利于高频干扰信号的滤波
2、屏蔽外界的干扰。这个屏蔽是如何起作用的?不知道这个保护地在信号线的整个路程中伴随的保护地是单点接地的?还是多点接地的?

加保护地的电路图 (原文件名:运放信号线旁边的保护地.JPG)

agilent 6060电子负载手册的89页有该图ourdev_627369QLUV6R.pdf(文件大小:1.73M) (原文件名:Agilent_electronic load_6060B-6063B.pdf)

楼主:
记得以前论坛里也有一个帖子关于某个国外产品的PCB关键信号旁加保护地的讨论,但是现在找不到,哪位网友如果找到,望贴个链接。

网友:
板子上你所说的保护地接大地了吗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1、我想作用不大,因为在该线上的零件距离很近,要看看拆机图才知道。

位置图 (原文件名:Snap1.jpg)
2、我觉得是多点接地,因为地线分开了。

地线 (原文件名:Snap2.jpg)
3、我觉得这个线路图不完整,上面没有DMM的部分。
4、请问LZ是否参透到CR Mode部分的原理,参透到了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对电子负载没有研究,只是这段分析屏蔽地线作用机制时,想到的以前见过该资料对这些信号加保护地线

我说的接地不是楼主说的那种含义,我的含义如下图,因为没有实物,不知AGILENT的PCB上是如何实现的?
假如信号在PCB上从A位置输出到B位置的运放输入,保护的地线从A到B位置都跟随着输入信号,这里有下面情况:
1、电路图上的虚线就是信号本身的信号地还是另外加的屏蔽地(信号地另有),如果是信号的本身信号地,那么A点的虚线就是接输出源的地,B点的虚线就是接输入运放的信号地,这个就属于正常的应用,电路图上的虚线是不是只表示信号地要在两侧把信号线完全靠近包住?
2、但是如果是额外的屏蔽地,就像通信电缆的外部屏蔽层那样,可能就存在是否再有在B点虚线接地,A点的虚线悬空?

网友:
这个被包围的信号肯定是高频信号, 这种做法和晶振信号做包地处理的方式一样  是为了防止被包围的信号对外界产生干扰

楼主:
这个信号应该不是高频信号,主要是精度要求比较高的

楼主:
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2011-05-27):
防护一般是用于抑制泄露电流的,看原理图,猜测是U6的5脚同相端电位接近地电平。

网友(2014-10-24):
同意七楼说法,应该是整个连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