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型号选择

楼主(2011-04-01):
各位大侠们,本人想用DSP和FPGA组合做一个控制板,DSP选用的是TMS320F28335,FPGA的选择还在纠结中。目的是 用DSP28335做数据的算法和与PC的通信(232,USB和网口),然后FPGA做外设帮助扩展多路DA和AD进行输出和采集,但目前不知道选用什么型号的FPGA,基本上选用Altera的芯片,EP3C5到EP3C40的QFN封装芯片如何选择?EP2C系列的怎么样呢?
以前没用过FPGA,希望大家帮忙给点意见!  选用个差不多的,通用性高点,体积小的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
玛雅
你要做运动控制板?

控制什么,具体些……

网友:
全部用DSP算的话貌似用CPLD就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就是 控制DA输出啊    多路DA输出
还有  多路AD采集
因为   DSP要做 算法   而且I/O数量有限  所以想加入   FPGA 做协处理器    帮忙 控制DA和AD    DSP 只需要 给FPGA发送数据和读数据就可以了
我今天 自己看了一下
EP3C25,EP3C16和EP2C20     Q240  封装的  不错
你认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之前也想过用 CPLD来着
因为 门比较少吧
万一 以后想  进行  运算啊什么的   还要将CPLD换成 FPGA
还不如  一次 到位
其实 就是 为了 以后 着想
这次做个  控制板,其他外围电路  在此基础上 进行设计
这个 控制板  要用  很久     所以想弄个  通用点的  设计方案   所以 想采用FPGA

网友:
要IO多的话试试F256封装的。

网友:
不作运算C2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F256是BGA封装的吧
目前 用不了啊
只能选择  QFP的  四面出脚的
方便焊接

还有你下边说的      C2是什么?
2000个LE的吗?    EP3里边没C2

网友:
因为你要扩展多路AD DA,我不知道你一路多少IO,但是QFP封装的最大也就是一百多个IO,而且FPGA里面又不做运算,只是用LE,用FPGA有点浪费。Q240封装的好大个头,四层板可以放下Cyclone 或者Cyclone II的 F256芯片,焊接也不是难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 是型号的话
ep   2c  2
2c  表示cyclone II
后边的 2  表示  2048 个L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DA是DAC7644  并行
AD是 ADS7825   并行
大概 扩展到  16路
也就是   4片 DAC7644    4片ADS7825
以后 应该  扩展成  电流型的DA    因为  SETTINGTIME   时间短
考虑 焊接  还是用  QFP 封装的
目前是  EP2C20Q240
价格和EP3C25Q240   差不多啊      既然价格差不多的话  选用 EP3岂不是更好

网友:
EP3C25小批量不大好买,我感觉比C2脆弱些,实际上C3比C2的优点在于更大的RAM块,更多的乘法器,稍低些的功耗,但是不足在于一个芯片需要3个电压,240脚的在两层板上能布下,但是很费劲,很难布的好。基于你的应用,我认为没必要上C3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还是 用  EP2C20Q240吧
多谢指教。

网友:
推荐EP4CE22E22C8N,EQFP144封装,GPIO=79pin,或者EP4CE22F17C8N BGA256封装,GPIO=153,C4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