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是不是可以仿真430单片机啊?

楼主(2011-04-01):
我知道Jlink一般是用在ARM上,但不排除这个可能吧
我严重怀疑可以

毕竟仿真方式有那一个选择存在,而且其他的并口仿真、USB仿真、FPA仿真都能用,不可能就这个是挂羊头卖狗肉吧?

网友:
需要更新固件,不过我把JLINK折腾挂了

网友:
好像似的,IAR里面有支持JLINK这项,但我还是买了个UIF用,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更新固件,不过我把JLINK折腾挂了

咋回事 你说清楚点啊  急死寡人了~

网友:
应该是低于某个版本的IAR,可以用JLIN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低于某个版本的IAR,可以用JLINK

为什么呢?貌似越高的版本应该越强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