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怪MPLAB了,MPLAB设置技巧

楼主(2011-04-01):
以前对MPLAB的不人性化设计发过牢骚,今天从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教你如何设置,设置完后,人性化多了。在此分享一下:

原文:
让你的MPLAB好用起来!很多人抱怨,MPLAB 编辑功能不方便,很多功能没有。特别是你如果第一次接触MPLAB的时候,觉得界面太不友好,其实不然。。。。

1.       实现效果1:双击选取单词,再次双击选取整行。——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C File Types,取消Double click toggles breakpoit即可

2.       实现效果2:实现窗口停靠。——左键点击要停靠的窗口的左上角的运行图标,选定Dockable,然后将窗口拖到你要停靠的地方(一般在主窗口左边缘、下边缘、右边缘),即可实现窗口停靠

3.       实现效果3:实现可使打开地多个源文件,显示在一个标签栏上,方便源文件切换。——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general标签,选中use tabedd window。(要重新启动MPLAB生效)

4.       实现效果4:实现书写源文件的到换行的时候,自动tab对齐。——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C File Types标签,选中auto indent。

5.       实现效果5:实现代码折叠功能。——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C File Types标签,选中Enable code folding。

6.       实现效果6:实现源代码书写的时候,函数以及结构体的自动提示完成功能——

1.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Tool tips标签,选中AutoComplete;

2打开edit\properties菜单,选general标签,选中Enable Tag Locators 即可。

3.在编写代码时,按ctrl + space就可撕开自动提示窗口。

有用的快捷键:

网友:
确实感觉它的界面不太友好。

楼主:
设置完后,现在看的窗口好多了,工程窗口在左,编译结果在下,代码窗口在右上,跟Keil差不多了。以后可以不在纠结了。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办法可以调试时源码和变量窗(watch)同时显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和前面设置工程窗口的方法一样,先从工程里点出Watch,然后单击左上角,点Dockable,在往右下角拖动就是了!

网友:
mplab,很多年不用了

网友:
还好,有人发过

网友:
用过,感觉不是很爽。
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
呵呵.好用多了

网友(2011-05-01):
不错,早点看到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很多的抱怨是由于不了解引起的。

网友:
用过,感觉不是很爽

网友:
糟烂的MPLAB为什么在一个源代码窗口设置完了,其它源代码窗口不变?郁闷!

网友:
有这样的东西!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还有就是可以把MPLAB的默认TAB符,
改为2或者3个空格,
这样的话代码看起来舒服多了。

否则的话,代码看起来有点不协调

网友(2011-05-31):
谢谢,不过还是不好用

网友:
弱弱问下  MPlab是什么东东

网友:
没有用过,记下

网友:
我用着感觉还挺好,可能是我的程序小,呵呵

网友:
我觉得MPLAB的调试功能对C语言支持不是很好,复杂一点的结构都显示不出来。譬如,union里面含有struct的时候

网友(2011-07-12):
好东西!以前没仔细研究过,都是被动接受,按LZ写的体验了一下,确实要方便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了下,感觉好多了

网友:
嗯 是啊有待改进的

网友:
免费的嘛,是应该有些问题的

网友:
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好用!!差不多和其他的编译器。。。。

网友:
不错,我也发过同样的牢骚,原来真错怪它了。

网友:
如何在编译窗口左边显示代码行数

网友(2011-08-26):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
原来如此啊,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MPLAB的调试功能对C语言支持不是很好,复杂一点的结构都显示不出来。譬如,union里面含有struct的时候
严重同意

网友(2011-09-28):
可以试一试新出的MPLAB X~~~最新的ide~~好了很多很多~~界面都友好了很多~!

网友D:
请问,在MPLAB中怎样改变书写字体的大小?

网友:
不错……有问题提高才快

网友:
有多个文件的时候,好像每个文件都得单独设置,有点麻烦哦

网友:
mark~!
从来不用 开发环境自带的编辑器编辑文本,呵!

网友(2011-11-03):
实用小技巧,值得分享

网友:
停靠后舒服多了!!

网友:
确实可以,现在设置成习惯的了,哈哈

网友:
这个要做个记号

网友:
反正我已经习惯了,Ctrl + 5怎么没有欢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edit\properties菜单,选c file types标签,选中ling numbers;

网友:
mark,设置后感觉好多了

网友:
ctrl space 不太好、因为习惯了输入法了

网友:
楼主确实错怪pi才。情人眼里不出西施,怪到爆!
5年前它就是这德行,前两天下了新的,还tmd的一样。
为什么别家出来就有的界面为嘛你家要用户设定?
为吗你家的还有大小写龟腚?还号称最大的单片机呢?扯tmd蛋!

网友:
刚开始可能会不习惯吧~~!!就是不支持中文路径~~不爽

网友:
老是不习惯MPLAB,设置一下看看会好一些吗

网友:
唉,用户界面的确不好,自定义也不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1-12-08):
回复 网友F:
那得需要你把所有的窗口都关了,再重新打开,或者设置好了直接关闭,然后再重新打开项目,显示就一致了!

网友:
不错,正好用上

网友:
和Keil、IAR、Atmel的IDE比较起来,MPLAB确实让人觉得不那么好用,和这个有一比的还有TI的CCS...

网友:
不管是哪种的编译器,只要自己习惯就行。

网友(2012-02-15):
回复 网友A:
--------------------------------------------------------------------
用两个显示器就什么都显示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有用的快捷键:

-------------------------------------------------------
这两个我怎么按了没反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和keil、iar、atmel的ide比较起来,mplab确实让人觉得不那么好用,和这个有一比的还有ti的ccs...

keil没有这个好用吧?

网友:
标记,刚刚对照原文配置了下,果然顺眼多了

网友:
看完后好用多了

网友:
1.       实现效果1:双击选取单词,再次双击选取整行。——打开 edit\properties菜单,选C File Types,取消Double click toggles breakpoit即可

其实这个不要的好.双击就设一个断点.感觉比较方便的.

网友(2012-03-29):
一直在用MPLAB,都没有发现这么多好功能,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披露MPLAB IDE的这些设置细节,正在使用dsPIC33开发产品,开发环境:MPLAB IDE + C30 编译器 + ultraEdit + ICD3。
刚开始也觉得Microchip的这个IDE和Atmel,Keil,IAR等常用的比起来很是难用,通过这段时间的摸索逐渐掌握了使用方法,用起来也感觉很顺手。
给一个调试截图:

网友(2012-06-05):
不错不错,有点效果!

网友:
。。。。。。。
想问一句:这么好的功能,MPLAB为什么不搞成它的默认设置?这个不难吧?

网友:
不错的小技巧,mark~~

网友(2012-11-30):
收藏了
但是还是觉得没有IAR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MPLAB中怎样改变书写字体的大小?

edit->Properties ->Text->select font ->大小设定好->确定

网友:
楼主。。。在使用MPLAB 时我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遇到没
1.双击不是选中行或量,而是加断电
2.MPLAB配合KIT2 DEBUG非常难用

网友:
能设置背景色吗?窗口太亮了,白色的刺眼。
还是比较习惯用UE,这样设置的电脑窗口色以后,编辑界面也是豆沙绿了。

网友:
不错 好多界面控制都被忽略了

网友:
mark 一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
我试了,和前面设置工程窗口的方法一样

网友:
一点都没错怪它!这些设置为什么不是默认的!

网友:
不错,值得优化!感谢分享。

网友(2013-01-10):
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些,mark

网友:
确实感觉不是很友好的界面

网友:
窗口靠边小技巧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2013-02-14):
我没有实现下边停靠呢。有什么技巧没有?

网友:
这些设置为什么不是默认的!

Those software guys at Microchip are morons, for the most part. Just look at how long it took them to produce a buggy Mplab X.

网友(2013-05-03):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 不错 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多谢

网友:
设置下的确好很好。MARK.

网友:
是需要改进

网友:
项一下,我记得以前也看过一篇类似的,今天把这个内容保存一下了……

网友:
试了下;感觉好多了;

网友:
哇 这个好啊,太感谢了

网友:
这个要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有些功能已经设置了,不过有些以前没用上,现在感觉挺好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想请教一下,在我这,这二个快捷键不能用,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谢了!

网友:
新的IDE在这方面改善了很多

网友:
改用MPLAB X吧。

网友(2013-06-11):
今天装了MPLAB x1.8感觉好用一点了,但不知道如何与Protens互调了。

网友(2013-07-15):
竟然一直默认的,学习了。

网友:
我到觉得kiel界面不友好,不支持二进制,变量查看窗口不详细,还有没有跑表。

网友:
楼主,为什么在我这里的MAPLAB V8.90下,Ctrl + 5/6 功能不能实现?

网友:
界面确实不友好,个人意见

网友(2013-08-24):
我还真经常抱怨

网友:
谢谢,太有用了!

网友:
嗯……到时候设置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啊

网友:
MARK一下,回去修改下。

网友:
设置完这些,仍然觉得它很难用

网友(2013-10-12):
MPLAB IDE好用多了
   多谢楼主

网友(2014-01-04):
编辑完全可以用专业的代码编辑软件

网友(2014-11-13):
晕,Dockable后往下方一拖,不见了,再也出不来了,要重装软件了。

网友(2015-06-03):
先标记下,刚使用MPLAB.

网友:
感觉最不顺手就是不能跳转到函数定义处,

网友(2015-08-01):
请问如何右键查询寄存器定义?比如查找TMR1H寄存器?

网友(2015-09-05):
我也来置下,原来确实不好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matlab的使用方法,收藏啊

网友(2016-01-21):
这么好用的功能现在才知道

网友:
这些技巧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2016-03-07):
在百度里搜索过,一直找不到,这次竟然在这里找到了,太好了

网友(2016-05-05):
GO 函数和变量原型申明,怎么没有?

网友:
是的有段时间觉得不好用,后来用了几个月后回来看keil觉得keil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