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拼就拼吧.自制低成本超好用又方便的PCB切板器,

楼主(2011-04-01):
公司常有样板要做,经常会有没用到上限的情况,(比如板6*7,过了5*5,再说5*5/50元不合算,4块5*5才是一块10*10的钱)就喜欢吧自己想做的板拼上去,但拼板得加钱.自己的东西可不能让公司出,因此找了一些平常的东东装了一个切板器,本来坛子上说了几个方法,老大说过用切纸刀,这个...用过的都懂,压得不紧的说后面的基本会跑偏,板也会变形.还有个用线锯的.220大电机,危险,切口也不好,小板死得更快..还有用刀片,你看把那个MM累得..(以上详见坛子相关)不多费话,上图:

1.基本的东东:两齿轮(淘宝买的,2.5/只),齿轮中间的孔配合电机的那根大小来定,最好找小孔的,不够大自己再钻大点;
             轴承:  废硬盘里的主盘轴或伺服臂的那个都可以,主盘轴内径要大点(忘了,反正是那两个中的一个),十来块钱搞个坏的就得,拆出来还有别的好东东,如硬盘盘面可以照照猪头用. :)
             铜柱.外6内3开好丝的,满天满地都有,铜柱是6mm的,硬盘有两个轴承,盘轴内孔要大点.,铜柱磨一下,以轻敲得进轴承,又卡得紧就行了.电机轴上齿轮是把齿轮孔开得比电机轴小0.1/0.2mm那样硬敲进去的
             电动机:12/24V都得,随你喜欢,24V的力就大点.也是10块就得了..
             机壳:  电脑电源,最好用旧长城,中间还有一块铁板的,锯下来的灰又能急时吸走.

核心件组装完成

局部:这里的铜柱用了两个,一个是在轴承里,长度和轴承一样,是两头通的那种,

机壳用老长城电脑电源,皮厚结实,最重要的是中间还有一块板刚好放电机齿轮.,

装上电机

完工

开始切板,先拧松上面那4个钉,将下面的板调好与沙轮的距离,再拧紧,板的长度就定了

切板中.切口平整不刺手

网友:
强大的LZ,难得的好贴子

网友:
做得真好,难得LZ找到这些小配件来,不知怎么找到的?

网友:
那个片片不好买啊
我有三十多个比这大的电机有要的联系我啊

网友:
赞一个,顺便问一下,电机轴和双轮如何固定住,轴承和铜螺柱要固定吗?铜螺柱和双轮如何固定?

网友:
创意真不错,不得不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就是啊

网友:
第一次离楼主如此之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铜柱是6mm的,硬盘有两个轴承,盘轴内孔要大点.,铜柱磨一下,以轻敲得进轴承,又卡得紧就行了.电机轴上齿轮是把齿轮孔开得比电机轴小0.1/0.2mm那样硬敲进去的
那轴承本身正好中间比两边低点.剪一片相同大小的铁片做个半圆,旁边打两3mm的孔子,卡住轴承底下一小片胶片防止打滑,底板打2.5的孔攻3的丝.直接拧钉就得了.电机在原有的安装孔那用铁片做两个L形,后面也做一个圈就可以固定了

那沙轮片好买得很,淘宝上多的是.3块多一盒.里面30几片呢,厚才1~1.5mm正好切PCB

网友:
不错 不错 下回做板 加点私人的东西 嘿嘿

网友:
armok让你的加工车间做些来卖吧.  价格如果在200以下, 也许有市场的

楼主:
是有卖,不过你卖来用就懂了,一个是灰,你不加风扇吸你就懂有几惨,二是你还得做一个平台,直接用手的话沙轮片很容易破.只要一偏点,沙轮马上玩完.三,电机直接驱动力不够,容易卡,而转速太快一样容易破片.

网友:
有才!
太有才了!!

网友:
呵呵,也琢磨了一阵子这个pcb切板机了,关键是找不到合适的齿轮或者同步轮,楼主齿轮是在那一家买的啊?pm给个地址吧

网友: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我是拆的旧光驱。里面啥都有~~~

网友:
“再说5*5/50元不合算,4块5*5才是一块10*10的钱”~~这句我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127310995

就这家的,淘宝上找"金属齿轮"能找到很多,不过便宜和实用还是这个好点,孔径2.5mm,电机轴就得2.6mm以上了,

网友:
再加些安全措施吧,把手噌一下,浪费好几张创可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再加些安全措施吧,把手噌一下,浪费好几张创可贴。

呵呵,这个就是砂轮片的好处了,除非特意的割,一般是不会血光四溅的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很好!  跟进完善一下.  (电机虽小,也要注意安全).

齿轮是要油润滑的,高速下磨损快,建议省略,也更简单.   这东东我也做过.

直驱,只要配好轴头夹具就可以.

夹具也是因地制宜, 内套用3.2-3.5的自行车钢丝帽,  夹具用废内胎气门芯.  还是铜的,外带镙帽都有了.
磨片随便找破损的0.3--1厚的碎磨片上取一片够大的,中间开个孔,边上随便扳个大致圆, 电机一转,细细一磨,就自动圆整.
先上图,再介绍一下轴套和夹具的简易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E:

齿轮是要润滑油这是必需的,这个才刚改好,油是一定要放的,

直驱电机小了力不够,电机大了比沙轮片大了的话,要么切不了,要么切得短.要么就得找大沙片,

我这连夹具都不用,内径3mm攻好丝的铜柱,直接用3mm的镙钉穿沙轮片拧上,更换也方便

网友:
上图中电机外径38mm,  输出轴直径3.0mm.

找3mm钢丝帽,用2.9钻头打个孔,  再用细磨棍稍稍磨一磨内孔, 就可以和电机输出轴紧配合了.  (不要太紧,别把细轴弄弯了).

钢丝帽外圆大于5mm, 可以开动电机后,用磨石加工外圆.    电机轴承加好油,转速高点,就是磨头了,自己磨自己.根部留个靠不要都磨掉.

找一自行车内胎气门咀,内孔约5mm.   自制“土夹具 ” ,  可以和磨出的钢丝帽外圆紧配,也不必太紧. 轻敲能进以后才好拆.

上述一番做下来,配好.   这土夹具同心度不一定理想,不要紧的,现在来“修正”.

再开动电机,在汽门芯的根部,磨出一个0.5MM高的台阶,其外径就等于将来磨片的内径.直角边也稍带整一整. 这个台阶的同心度一定是令人满意的.  前提是以前的两处紧配合不是太松不会变动就行.

再找一片8mm的垫片. 加上气门芯上原来的螺帽, 全套了.

电机一定要固定好,不可以手持操作,机架盖板等从略,          操作要戴眼镜防护、 粉尘也多,最好口罩.   电机虽小,意外还得防,安全DIY.

磨片直径比电机大时,可以切割宽材.

磨片直径比电机小时,可以给板材修边.

这类电机功率强劲,如果配了钻杆夹头,就是磨头和小钻.    与专门的成品磨头中的直驱电机同一类,还大了一号.

网友:
多一种参考而己,大家高兴.

楼主:
也对,不过只是就这样手直接用的话,还不如买个手磨机呢,

上轴承齿轮处理部份:
1,全家福:已经把一段铜柱敲进那个轴承里了.齿轮原来内径是2.5mm的,正好直接开3mm的镙纹.上一个镙钉

拧好齿轮,

上好延长的铜柱.

整个组件

网友:
前几天搞来2个日本马步奇,力大如牛,可是就是没有其他小零件,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力大不是关键,要转速还比较高!

网友:
正想做一个呢。mark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LZ 和 shsyf 真的好主意.23楼图片小小焦点没对准.

网友:
电磨就搞定了嘛

网友:
记号~不错的方法

网友:
动手能力不差呀,很有想法哟。

网友:
买个减速电机,加个可调电源不是更简单。

网友:
做的不错。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哪个轴承 的心从击过螺纹 ?

  这个轴承我也有不少 以是~~~~不好固定  昨天晚上这时候 还在折腾他了 哈哈

  我是想拿 轴承 作小主轴的   哪个轴跳因当很小很小很小

网友:
呵呵  厉害。。学习了。。不过齿轮轴承难找 。

网友:
我有个豆浆机的串激马达,威力强大,先做个减速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力大不是关键,要转速还比较高!

15000转/分钟吧,大概是,
这个是手册

网友:
还有奇怪楼主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复杂,1个电机+1个夹头,小电机就小夹头,然后就可以夹持很多东东了,磨片上1下不就好了,为什么要齿轮和轴承呢?不解

楼主:
前面说了滴.直驱时,小沙片就不能用了,电机的直径大过沙片的直径时怎么用?大沙片会厚比小的厚一倍呢.再有就是不减速加力的话会很容易卡片,大电机是不会卡,因为一卡片就破了,我那个电机是32mm小沙片一般都是25mm,必需得做成沙片的外圈在电机之外,不然怎么能用咧

网友:
好东西,关键是砂轮片的直径比电机的直径小,不能做在一个轴上,找合适的轴承麻烦啊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用刻刀划的效果可以,就是是体力活,我就经常这么干,吃饱了也当锻炼身体

网友:
片片不要用这个

网友:
顶,可以参考

网友:
很巧妙,学习了.

网友:
嗯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2011-05-18):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有奇怪楼主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复杂,1个电机+1个夹头,小电机就小夹头,然后就可以夹持很多东东了,磨片上1下不就好了,为什么要齿轮和轴承呢?不解

减低转速 输出轴转速 提高扭力

这样能用点力压在磨片上

别外也保护了电机的线圈和主轴轴承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1-05-19,00:42:37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PCB(Protel等)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
移动执行时间:自本贴发表48小时后

网友:
好贴,一直想做这样的东西,总是苦于找不到原料

网友:
玻纤粉尘……,记得操作时带防尘面具。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相当好的创意,创造出适合自己专用的切割机。

我也在考虑做一个,切割PCB,和薄铝片,还有薄铁片。必要时加双电机。。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公司常有样板要做,经常会有没用到上限的情况,(比如板6*7,过了5*5,再说5*5/50元不合算,4块5*5才是一块10*10的钱)就喜欢吧自己想做的板拼上去,但拼板得加钱.自己的东西可不能让公司出,因此找了一些平常的东东装了一个切板器,本来坛子上说了几个方法,老大说过用切纸刀,这个...用过的都懂,压得不紧的说后面的基本会跑偏,板也会变形.还有个用线锯的.220大电机,危险,切口也不好,小板死得更快..还有用刀片,你看把那个mm累得..(以上详见坛子相关)不多费话,上图:
1.基本的东东:两齿轮(淘宝买的,2.5/只),齿轮中间的孔配合电机的那根大小来定,最好找小孔的,不够大自己再钻大点;
             轴承:  废硬盘里的主盘轴或伺服臂的那个都可以,主盘轴内径要大点(忘了,反正是那两个中的一个),十来块钱搞个坏的就得,拆出来还有别的好东东,如硬盘盘面可以照照猪头用. :......

同顶这句“再说5*5/50元不合算,4块5*5才是一块10*10的钱”!!!

lz解决了pcb厂家不开槽,我们自己切分板的问题。

现在pcb厂家通过判断无关联的线路来判断拼版。

我有一个建议,我将无关联板的电源地线连接起来,或者使用铺地铜连接,

这样还会认为是拼版吗?

网友(2012-01-09):
齿轮和轴承不知哪里有打包卖的。

网友:
挺好的,顶了

网友:
原来要用砂轮片呀,我一直在找小圆锯,效果很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原来要用砂轮片呀,我一直在找小圆锯,效果很不好
锯PCB大多都是用小砂轮片的,只有锯木或是塑料才用小圆锯,用小圆锯你还得错开齿,就是用小钳子将齿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就像钢锯片一样才行,买来的大多是平锯,锯末不容易出来。

网友:
哈哈!在阿莫打样可以省去8元的铣边费咯!

网友:
迷你角磨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买这样的轴承 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直接用电源的风扇把灰吹走了,太有创意了!

网友:
好像会有个问题吧  锯片和轴之间会不会松动呢?

网友:
做这个机器不费吹灰之力的,买一个合适的减速电机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找齿轮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