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模拟电路实现限幅?(见图)

楼主(2011-04-01):
如图,输入电压Uin为0<Uin<+5V ,希望的是当0<Uin<+1V时 ,Uout=+1V;当+1V<Uin<+5V时 ,Uout=Uin,如何用简单的模拟电路实现这个呢

网友:
三个肖特基

网友:
1.7v
○─┼>┼─○Vout
Vin ○─┘

网友:
有工作在线性区的方法,也有工作在非线性和线性区的方法。单电源供电与双电源均可

最简单的方法,单电源的运放(轨到轨) 做减法将输入电压减1V,再加1V,需要基准电压1个 两个运放 电阻连线若干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v
○─┼>┼─○vout
vin ○─┘

Vin为零时,要烧二极管了。

网友:
基于运放的折线电路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IN4007试验不行,用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要让Uout这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in4007试验不行,用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发光二极管 导通压降 1。V左右 普通二极管 0.5 0.7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in4007试验不行,用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要让uout这样呢?

稳压管双向限幅电 再翻转 再平移 或者翻转

网友:
试试这个

运放折线,双限位电路 (原文件名:xf0.jpg)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稳压管双向限幅电 再翻转 再平移 或者翻转

至于翻转 或者平移 根据 正负反馈 和 供电情况修改

网友:
晶体管搭的双向限幅电路,R5 R6 R7分压提供高低限幅阀值。

网友:
cowboy无所不能。。。

网友:
简单,我那个再加一个稳压管就行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晶体管搭的双向限幅电路,r5 r6 r7分压提供高低限幅阀值。

这个是真正简单,且实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晶体管搭的双向限幅电路,r5 r6 r7分压提供高低限幅阀值。

这个是真正简单,且实用的!!

看不到电路图啊   再发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