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这种螺钉的名字么

楼主(2011-04-01):
DB9上面的,想用来固定线路板,大家知道叫什么么,哪儿有买的?

网友:
铜柱就可以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标准件,搜不到具体型号
主要想利用六角内的那个螺孔

网友:
六角铜柱

楼主:
谢谢1楼,3楼

网友:
内六角铜柱

网友:
英制的M3螺柱,外六角,然后就是长度
不是内六角啊,呵呵。。。。
主要的关键点在于英制螺纹,我们最常用的都是公制螺纹,要密一些,但是这种接口上的是英制的,虽然直径一样,但是螺距不同,不通用的,望楼主注意

网友:
6楼正确,不是3楼所言。

网友:
电子市场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