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2的液晶驱动程序与LPC2378液晶驱动程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4-01):
LPC2142的液晶驱动程序与LPC2378液晶驱动程序有什么区别?本人最近用LPC2378打屏。用的LCM128645ZK,在2142上已经成功,但在2378上却没反应。硬件电路都是一样的……什么配置管脚之类的都检查过很多遍,没问题……求高手……

楼主:
同样的时序程序为啥不行呢

网友:
程序运行了吗?

管脚配置正确了吗?

用示波器看引脚信号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过RW,RS,E,都有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序也是按照2142程序改的。是不是和延时有关?2378快

楼主:
顺便问问,背光管脚能直接接5v不?

网友:
是不是频率不一样导致延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