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角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的区别

楼主(2011-04-01):
请问倾角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的区别?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2011-05-20):
有的资料上说倾角传感器就是加速度传感器,倾角传感器是基于重力加速度的,但是我认为加速度传感器是用于测量运动时加速度的。

网友A:
个人感觉:
加速度计是指一切检测加速度的传感器,其中检测重力加速度级别的可以用来测倾角,另外加速度计也包括测量大加速度的。
倾角传感器是指一切检测倾角的传感器,包括重力加速度级别的加速度计,也包括水银开关啊、电子水平仪啊什么的,有时也可以指集成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直接输出倾角信号的那些模块。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
加速度计是指一切检测加速度的传感器,其中检测重力加速度级别的可以用来测倾角,另外加速度计 ...

现在要把倾角传感器放到电机旁边,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倾角传感器好些呢?

网友(2022-06-20):
倾角传感器的带宽比较低,量程也是低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