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些430单片机的资料 本人水平有限哪位高手对430单片机新型号的一些新功能 来说

楼主(2011-04-01):
我用430单片机2年了  就用过430F149 430F1611
所以对430单片机只了解基本的功能
比如
PWM:生成占空比、频率可调的矩形波
捕获:主要对输入的脉冲进行触发,并进行处理
模拟比较器:两个模拟信号比较,结果要么是0要么是1
DMA:不使用CPU的情况下传送数据,可以解放CPU,减轻CPU的压力,当然速度也快的多

对一些新的功能不太了解呐下面谁来说一下  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
SD16:16位AD,干嘛叫SD16?
slope:两种AD跟普通的AD有什么区别?哪个好用?
对于下面的我基本不了解,就不献丑了,哪位说详细点 我加上去
RTC:
OPAMP:
USB:
CRC:
USI2:
USCI2:
MPY32:
TrDA:
RF Sub 1-GHz:

下面上传一些资料。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MSP430_Family_Users_Guide(中文版)ourdev_627491A8MR22.pdf(文件大小:4.56M) (原文件名:MSP430_Family_Users_Guide(中文版).pdf)
使用430F1611大RAM的注意事项(wanpujame贡献的)ourdev_627494G32KUH.pdf(文件大小:965K) (原文件名:使用MSP430F1611中的大RAM注意事项.pdf)
BSL下载器的制作(本论坛上找的)ourdev_627495GTZH5A.rar(文件大小:911K) (原文件名:ourdev_459972.rar)

网友:
新手学习,先顶贴

楼主:
刚查到RTC是实时时钟的功能。
想上来改帖子
发现帖子过了24小时不能改了%>_<%(+﹏+)~狂晕

网友:
楼主既然知道这些名词  为什么不善用GOOGLE以及TI的文档呢
只要肯下功夫,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楼主:
这个回复【4楼】cc1989summer 超哥

这个不容易查出来的,比如USB,一搜一大堆,都不是相关的
你要是会的话,几句话不就说清楚了,当然都是花大把时间整理的,你要是没时间或者不想说也很正常,我也没强制你说
毕竟咱们网站还是靠大家积极主动的公开资料、学习经验

楼主:
CRC:循环冗余校验模块

楼主:
PMM : 电源管理与供电监控模块

楼主:
MPY32:32位乘法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回复【4楼】cc1989summer 超哥
这个不容易查出来的,比如usb,一搜一大堆,都不是相关的
你要是会的话,几句话不就说清楚了,当然都是花大把时间整理的,你要是没时间或者不想说也很正常,我也没强制你说
毕竟咱们网站还是靠大家积极主动的公开资料、学习经验

就像你说的 ,“比如usb,一搜一大堆,都不是相关的”,USB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一两句话根本说不清楚,“通用串行总线”这个全程能说明什么呢。TI的文档很多,都有详细说明以及例程,应用电路。比如这个文档
MSP430x5xx/MSP430x6xx Family User's Guide

上面说的名词基本都有涵盖,包括USB

楼主:
O(∩_∩)O哈哈哈~

MSP430F5519到手。好好研究下。
假如手里没有这个单片机,我就没有研究它的~~快感。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了。。先看看=

网友(2011-09-29):
刚好学习430中。。。

网友:
就是啊,TI为什么不出个清单说明一下呢……现在我手上的单片机我都有点乱,不知道用哪个好。还是学的不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