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开发

楼主(2011-04-01):
Hi all:
   因为工作需要,需开发TI的CC2540,希望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来搞下。

   以后有什么进展都会在此发帖。

Nico

楼主:
按照TI网站上提供的官方参考文档做了个USB-dongle的板子,焊好后发现晶振竟然不起振,什么情况?用的东晶的32MHz晶振,SMD封装,TI参考设计上用的是Epson Toyocom的晶振,难道是这个原因吗?又换了Epson Toyocom的32MHz晶振,同样不起振。郁闷至极,到底什么情况?
   再仔细看参考电路,…………一摸一样……
   会不会是芯片没有程序的原因?
   再仔细阅读文档……
   果然,原来CC2540为了降低功耗,设置了几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在没有程序运行的情况下,默认是关闭外部的晶振的,所以在新片子刚焊上时,晶振当然也就不起振了。原来如此。
   ……

网友:
CC2540也是用的TI的那个Z-stack和TIMAC的OS吧?

楼主:
个人认为BLE的OS架构和Z-Stack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
hello,大侠,
你用的是哪款调试装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
有没有usb dongle 出手呀

楼主:
Hi:
   我用的世嵌科技公司的CC系列通用仿真器,可与IAR和keil兼容,价格比TI官网的CC Debug便宜多了。

   目前由于开发工作还没完成,暂不提供模块。不过以后可以考虑,呵呵。

楼主(2011-05-06):
Hi:
   前段时间由于买到了CC2540的假片子,TI的指定代理商处的片子又都断货,导致项目耽误了很长时间。昨天好不容易搞到一个新片子,焊接,调试,一切ok。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这边只有一个能用的片子,所以无法做无线的测试。

Best Regard!
Nico

网友(2011-06-24):
lz现在进展如何?
做的板子还没回来,请问一下用CC2430的调试工具可以调试CC2540吗?

网友(2011-09-13):
能调试cc2530的,就能调试cc2540.
cc2540,我们都调试快一年了

网友A:
nRF8001也是蓝牙4.0的

网友(2012-05-12):
楼主咋样了?去ti买的片子默认会有程序吗?仿真器要多少大洋啊?俺们也想搞搞!!

网友B:
CC2540能和传统2.1、3.0版本的蓝牙通信吗?求解。

网友C:
楼主我是同道中人耶...是入了TI的一套迷你套件..但是还不知道怎么用..我们多联系..加我QQ吧..1983938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nRF8001也是蓝牙4.0的

哥们,我们准备用CC2540做模块了,请问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
对了,2540没有WDT,如何解决几年内持续工作的稳定性啊?(这个模块要求几年持续工作,不断电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RF8001也是蓝牙4.0的

抱歉,刚刚看到WDT,在框图那里。

而整一篇DATASHEET,连哪个IO用来做什么,都没有写,复位脚是否接上拉电阻也没有写。

是否需要签署了NDA后才能提供,或者买了开发套件以后才能提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2540能和传统2.1、3.0版本的蓝牙通信吗?求解。

不能的,2540只是单模的BLE。
双模的TI当前似乎没有做,CSR的8xxx系列有,需要Wince这样的OS支持,模块大批量是3USD。

网友:
呵呵,找到CC2540的pin map了:

网友D:
补充一下:
P2_1是debug clk
P2_2是debug data

网友E:
就没人说一下,他的天线难度吗

网友:
ti现在天线设计开放了很多文档,要有仪器对着搞就行了

网友:
上传文档

网友(2012-06-16):
我也用的嵌世的套件,菜鸟起步,楼主能多指点吗?

网友:
我们已经用CSR与CC2541蓝牙4.0都做了几个产品了,
如果是新手做蓝牙的话,还是有点的难的哦.

网友:
楼主你好 我也是新手搞蓝牙, 能不能给我发个cc2540的开发包啊?!我先看看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
P2_1是debug clk
P2_2是debug data

你好!
我们技术联系电话:13265651371  李工,
尺寸比较小:长14.8毫米,宽9.6毫米,板厚1毫米
具体需求通过电话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们技术联系电话:13265651371  李工,
尺寸比较小:长14.8毫米,宽9.6毫米,板厚1毫米

好的,谢谢!
对了,请问你们网站是什么?

你这个尺寸,是不包含天线的吧?或者用的是陶瓷天线吧?(我们不想采用陶瓷天线,损耗比较大)

网友:
我们也在学习cc2540  在此之前对这款芯片一无所知 我们现在由于资金问题没法购买开发板 只能自己购买芯片自己做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是同道中人耶...是入了TI的一套迷你套件..但是还不知道怎么用..我们多联系..加我QQ吧..1983938450 ...

请研究蓝牙CC2540的朋友加126311572群

网友(2012-08-07):
引用 楼主:
Hi:
   前段时间由于买到了CC2540的假片子,TI的指定代理商处的片子又都断货,导致项目耽误了很长时间。 ...

我是南京的,缺货中。。。。。你那里现在供货还有问题啊?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2012-09-06):
我最近也在做CC2540.晶振可以起振,但天线没有信号出来

网友(2012-10-26):
我想用这个芯片做一个产品,有熟悉的朋友可以帮忙开发一下么?
bamstone@tom.com

网友(2012-12-13):
  有哪位朋友还在搞的吗

网友(2013-04-12):
之前没搞过,现在公司准备搞这个,感觉无从下手啊,菜鸟开发还是很困难的!

网友:
原来大神很多啊,我是新手,都不知道怎么插话,

网友:
新手求加入

网友(2013-05-29):
新手加入~

网友(2013-07-15):
现在还有进行吗?

网友(2013-10-02):
这个东西搞的人还挺多的呀  最近在搞这个东西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们技术联系电话:13265651371  李工,
尺寸比较小:长14.8毫米,宽9.6毫米,板厚1毫米

做到很不做的尺寸了,性能如何呢,通信距离能到多远??

网友(2014-04-02):
蓝牙可能在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领域有戏。

网友(2014-05-12):
正看CC2540资料

网友:
我也在学蓝牙,这个帖子收藏了。顺便问下台湾有便宜的BLE4.0芯片吗?

网友(2014-07-16):
有没有推荐的开发板呢?教程比较完善的?谢谢。

网友G:
请教下,cc2540有关断功能吗,我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外部按键输入一个电平然后让芯片休眠进入一种更低功耗的模式,相当于是关闭系统,然后需要的时候又能够通过io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
P2_1是debug clk
P2_2是debug data

?是不是说反了?在CC2541的USER GUIDE 有这么段话:
The debug interface uses I/O pins P2.1 and P2.2 as debug data and debug clock, respectively, during
debug mode. These I/O pins can be used as general-purpose I/O only while the device is not in debug
mode. Thus, the debug interface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any peripheral I/O pins.
应该P2_1是debug data
      P2_2是debug clk

网友(2014-10-26):
新手入门,求程序分析的文档。
谢谢。

网友:
新手,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cc2540有关断功能吗,我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外部按键输入一个电平然后让芯片休眠进入一种更低功耗的 ...

可以实现  关断时电流只有0.5uA

通过外部中断唤醒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实现  关断时电流只有0.5uA

请问怎么实现关断,通过哪个中断唤醒,谢谢

网友:
打开power_saving  这个宏定义 ,配置好外部按键中断。 只要不广播并且没有timer运行,就会进入PM3,然后按键就会唤醒的。

网友I(2014-11-27):
引用 网友E:
就没人说一下,他的天线难度吗

天线加一个巴伦滤波器就很容易解决了,然后找个网络分析仪匹配好50欧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天线加一个巴伦滤波器就很容易解决了,然后找个网络分析仪匹配好50欧姆

有资料吗?能发我一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资料吗?能发我一份么?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找到了。原来还认识呢。

网友K(2015-03-16):
CC2541的复位脚是悬空的么?还是需要RC的?

网友L(2015-08-26):
引用 网友K:
CC2541的复位脚是悬空的么?还是需要RC的?

楼主CC2540做出来了吗,我也需要搞,有程序吗,能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2015-10-13):
引用 网友L:
楼主CC2540做出来了吗,我也需要搞,有程序吗,能发给我一份吗

TI官网上有demo和例程

网友:
我现在也在搞CC2540,还不知道怎么起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