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PC2148的SPI接口问题

楼主(2011-04-01):
使用lpc2148的io口模拟SPI总线时读出来的数据全部是0,而用它自带的SPI则读出来的全部是1,部分代码如下,
uint8 ReadSPI(void)
{
uint8 n=8;
uint8 tdata=0;
IO0CLR=SCK;
while(n--)
{
  delay(5);
  delay(5);
  IO0SET=SCK;
  tdata=tdata<<1;
  if(IO0PIN&SO==1)
  {
  tdata= tdata|0x01;
  }
  else
  {
  tdata=tdata&0xfe;
  }
  IO0CLR=SCK;
}
return tdata;
}
/*************************************
****        发送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SPI(uint8 ch)
{
uint8 n=8;
IO0CLR=SCK;
while(n--)
{
  delay(5);
   IO0CLR=SCK;
  if((ch&0x80)==0x80)
   {
   IO0SET=SI;

   }
   else
   {
   IO0CLR=SI;
   }
   delay(5);
   IO0SET=SCK;

   delay(5);
   ch=ch<<1;

}
}

/***********************************************************
函数名:SPISend()
功能:SPI发送数据
说明: SPI总线读写
入口参数:dat
返回值:无
***************************************************************/
void SPISend(uint8 dat)
{
if((S0SPSR&0X40)==0)
{
  S0SPDR = dat;
  while((S0SPSR&0X80)==0);
}
}
/***********************************************************
函数名:SPIRece()
功能:SPI接收数据
说明: SPI总线读写
入口参数:dat
返回值:无
***************************************************************/
uint8 SPIRece(void)
{
uint8 dat;
S0SPDR=0x00;
while((S0SPSR&0X80)==0);
dat=S0SPDR;
return (dat);
}

void SPIInit(void)
{
IO0DIR |=1<<7;
IO0SET = 1<<7;

PINSEL0 = (PINSEL0&0xFFFF00FF)|0x00001500;

S0SPCCR = 0X52;
S0SPCR =(0<<3) |  //CPHA=0,数据在SCK的第一个时钟沿采样
        (0<<4) |  //CPOL=1,SCK为低有效
                (1<<5) |  //MSTR=1,SPI处于主模式
                (0<<6) |  //LSBF=0,SPI数据传输MSB(位7)在先
                (0<<7) ;  //SPIE=0,SPI中断被禁止

void SPISend(uint8 dat)
{
if((S0SPSR&0X40)==0)
{
  S0SPDR = dat;
  while((S0SPSR&0X80)==0);
}
},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

网友:
uint8 ReadSPI(void)
{
uint8 n=8;
uint8 tdata=0;
IO0CLR=SCK;
while(n--)
{
  delay(5);
  delay(5);
  IO0SET=SCK;
  tdata=tdata<<1;
  if(IO0PIN&SO==1)
  {
  tdata= tdata|0x01;
  }
  else
  {
  tdata=tdata&0xfe;
  }
  IO0CLR=SCK;
}
return tdata;
}
上面函数中有错误!
如果SO宏不是1,那么if(IO0PIN&SO==1)条件永远不会成立,因此读出来都是0也不足为奇了。此外,还有楼主的习惯应该改一下,否则错误会隐藏在你以后写的代码中,原因是:“&”位运算符的优先级比“==”逻辑运算符还低,即使按照你错误的意思也应该写为if((IO0PIN&SO)==1)。
不罗嗦了,正确的写法是:if(IO0PIN&SO){...}

网友:
发送和接收短接后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啰嗦一下,既然tdata先被初始化成0了,那么while循环中的
else
  {
  tdata=tdata&0xfe;
  }
就实在没必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了,今后一定会改,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如果SO宏不是1,那么if(IO0PIN&SO==1)条件永远不会成立,因此读出来都是0也不足为奇了”这句话的意思,还有就是我改了之后发现读出来的全部是1了,数据也没有正确啊,这又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短接后发送后如果来不及接收,会不会就出现错误或丢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