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NRF24LE1做的倾角传感器

楼主(2011-04-01):
一个类似倾角传感器的东西,本来是为了给一个项目的某运动体实时测角度的。
传感器是ST的LIS3DH和L3G4200D。
无线部分只是用个24LE1把数据发出来,计算全在外面做。
另外目前这个传输距离很短(一两米吧)。天线不会做,还想请教一下像我这种RF零基础的有没有简单途径能做出凑合的板子?

这个是没有焊电池的时候照的。

楼主:
充电板子

楼主:
程序比较粗糙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坛子上各位大的帮助。设计和程序中引用了不少,难以一一列出,如果原作者需要,可以补上。

网友:
感谢楼主,哎,我的24L01买了两个多月了,也没时间去弄

网友:
大赞,好好学习下你的设计

网友:
mark一下,我今天还在玩nrf24le1模块呢,感觉不错,还差几个内部资源就学习完了~~

网友:
请教楼主,输出3.3v电源怎么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楼主,输出3.3v电源怎么设计的

我是用的2.8V,电池接TPS71728。

楼主(2011-06-24):
后来用了个贴片天线,信号够用了

网友(2011-07-24):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什么贴片天线啊?我最近也想找个贴片天线试试!

网友:
Keil 外部下载器,又学了一招:)

楼主:
回复 网友C:

AN9520,根据尺寸随便找的一个。其实有条件的话还是PCB天线好一点吧,我主要是不会……

网友(2011-10-09):
精度怎样?

网友:
楼主最后那张图的PCB很漂亮,塑料垫脚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精度怎样?

没什么精度可言,项目里对精度要求较低,没在这方面做。

网友(2011-11-08):
mark nrf24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