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同的简单电路 proteus 7.7 仿真时一个可以另一个出错,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何缘

楼主(2011-04-02):
两个相同的简单电路 proteus 7.7 仿真时一个可以另一个出错,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何缘故

错误提示 (原文件名:出错提示信息.JPG)

楼主:
各位大虾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早上又自己搞了一阵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但有新的发现如下:
1.新建的文件基本上都不能仿真,提示上面截图错误,就算不提示CPU也是100%,哪怕是很简单的电路。以前旧的仿真OK的电路可以正常运行
2.COPY新建的仿真出错的电路,打开一个旧的可仿真的线路将里面的原线路清空,粘贴COPY的线路进来仿真OK
3.在另外一台同样操作系统的电脑上安装同一版本Proteus和和谐文件正常,但上面不能仿真的文件还是不可以,新建的线路OK

看来好像和操作系统有关,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弄,郁闷中,请坛子里的高手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