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单车电瓶该怎么样保养?求教

楼主(2011-04-02):
就是关于什么时候该给电瓶充电的问题,有一部分人是建议只要用过,无论用了多少,都要充满。另一部分人(包括我妈)建议是用到一定的电量,比如50%以后再充电,我妈的观点就是如果你老是用一点就充,那就好比一缸米,你老是一吃完表面一层就加新米进来,而缸底的米老是存住,这样肯定不好,同样对电池也是一样,不说全部用完,也要用掉大半然后再加新的进来。。。。虽然我知道肯定不是这样,可以自己本身蓄电池这方面不是很懂。

我个人是觉得,蓄电池在使用中都可以不间断浮充的,像那些UPS之类的, 那用一点就充应该不会伤电池,但是就是不知道到底哪种做法更好。

网友:
有一部分人是建议只要用过,无论用了多少,都要充满

我就是这部分人,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想去哪就去,不要担心没有电的问题

网友:
有空就充,保证用的时候有电。
电瓶车是买来用的,不是买来供的。

网友:
又不是镍镉电池,.不过充不欠压就得了.不一定得用完才充,多看一下有关电池的书吧,最好的充电方式是脉冲加一定的负脉冲,对电池很有好处

网友:
汽车用的普通铅酸蓄电池,很多电单车也用的. 汽车发动机转速到达一定值就充电,基本是天天在充电. 我的上一块电池用了5年.

网友:
当然最好是用完再充,但根本不现实。跑一半路没电那可好看了,我那台随用随充就是一天一充,能用1年半左右(电量减半)之后半年内会出现电池失效,基本上也能达到500次的寿命。以旧换新便宜点也环保。

网友:
铅酸电池就是要浅放勤充!!!
寿命才可能长,   这是第一要求!  (因为铅电最怕过放电,理由后续).
当然, 充电端电压应取值保守,  每单格不得大于2.3V.  电压高了,也是要充坏的. 长时间挂2.3V也不是好事.
那么,
端电压偏高的,充电灯亮就拉电停充. (设计值往往偏高).
端电压偏低的,充电灯亮还可以多保持一会也不要紧.
总之,不满就充,充满就停,才是理想的.

可是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铅电每次如果不过充一点,会累积硫化,也就是极板中的硫酸难以还原而累积板结.
那么就要用到脉冲去硫化了,

很巧妙科学的办法就是自放自充.比如电池十分之九的时段在给一个电路供电,
而这个电路把能量积累后又在不到十分之一的时段内把电能反送回电池.
这个反送的就是正脉冲,其能量集中,可以有效消除硫化.
又因为自放自充,总能量并没有增加,也就不会使电池过充.
还是因为自放自充,毕竟有循环损耗,  所以,该电路只宜在电池的满电时段适时的自动运行.
该电路独立离线工作,与充电机无关. 一点点大的一只,可以附在电池上随车.
这就是前几年网上炒作的充电宝,电池宝之类.很有用,但价太高,diy的成本,其实只要几块钱.

由去硫电路配合的,偏低端电压充电的,  浅放勤充,勤关断的充电方式,是目前最好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铅电最怕过放电,理由后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空就充,保证用的时候有电。
电瓶车是买来用的,不是买来供的。

顶,买手机,相机的时候从来不听那些卖手机的的关于电池的话,想神马时候充都可以,充坏了换掉就是

网友:
手机电池和铅酸电动车电池不一样.

手机电池是工作在理想模式,单格供电,过充和过放都精确自动设定了,随你怎样用.都不会明显妨碍使用寿命.

电动车电池是由几十个单格串联供电,
对总电压的过充 过放保护,只是聊胜于无,
使用中就需要很多注意事项. 才能使用寿命长点.
比如:
要是天天把电池跑到没电跑不动再充电,那么电池寿命很可能就只有一个多月.

网友:
随用随充,我的电瓶车用两年了,电瓶还很强劲!

米缸理论在这里不适用,根本不是一回事。

顶一下大胡子,说的话都是经典!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答。。现在准备上班了,家里的旧电车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旧的电池给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半路歇菜的阴影,所以现在换了新电池就想着如何保护好它,让它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作用。

也就是说,基本上用了就充和用到大半再充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别过放就行了。  至于什么负脉冲啊之类的我就控制不了了,毕竟电车配的充电器还没研究过。     另外, 6楼的勤关断是指充满绿灯以后最好断开充电器,不要老挂着是吧?

网友:
尽量不要用到大半再充!

大胡子说的虽少,却是精要.“有空就充”!

电池的乘余电量越大,对延长寿命越有好处.

明天再说理由.
······

老挂着对极板和电介质没好处.     但不过充了,就要有去硫化侍候.

网友:
还有不要过充,特别是用了一年后的电瓶,有时晚上充上电到第二天还没变绿灯,电瓶会很热,影响寿命。

网友:
铅酸蓄电池有条件就要使电池处于充满状态.
有水位线的经常检查加蒸溜水.
全密封最好半年到一年加水保养一次.

网友:
话说有人用镍氢电池做电动车电源不?

网友:
应该买磷酸铁锂电池,一方面重量轻,另一方面不怕低温。

另外,所谓“电单车”一词,东南亚地区华人早已使用了,指的是摩托车。所以,最好用“电动自行车”这个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铁锂有两个目前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 一致性无法保证 第二 低温性能很差。
目前准比量产的电动汽车才用的都是其他电池解决方案,比方说日产聆风就是才用锰锂电池。

网友:
我的理解:

    用到50%电量以后就可以充了,50%以上不要充,
    电用光了要尽快充,放光电等一天对电池损伤很大的.
    千万不可以过放电,过放电一次你的电池可能就歇菜了

    最好每个月把电池放光再充满一次.

    说是这么说,但感觉好的骑行习惯可能比充电方式更重要,不可以急加速,对电池损伤很大
    运气更重要.买到不好的电池什么都白搭

    所以用的开心最重要,随便折腾,坏了就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不要过充,特别是用了一年后的电瓶,有时晚上充上电到第二天还没变绿灯,电瓶会很热,影响寿命。

你那电池该加水了,
不过加水后有两个可能:
    a.更好了,和新电池差不多
    b.电池彻底不行了,一点都不能用

网友D:
镍氢电池有大公司做过电动车了,失败.

铁锂电池,喊了好几年了,到现在还是概念汽车和非卖品汽车试用,就是不敢真正商品化.
铁锂价是铅电的5倍不到点, 寿命号称2千次,实际5-6百次,比铅电强得不多. 重量轻6成,算是优点,但比聚锂轻八成差远了.
所以,铁锂的性价比很鸡肋.  除非大幅降价.       用在电动车上不值.
············

铅电就怕过放电, 为免过放电,就该时时充满,有空就充.
用后还能留一半电或以上的, 电池就耐用.

有人只能用一年的,主要是因为路程偏长. 底数留不多.
有人能用二年的,大都因为路程短. 每天的剩余电量多.

用后剩得越多的,越能保证电池长寿!!!

楼主:
领教了, 谢谢大家,
总结一句话, 用了就充,充满灯变绿及时拔下来

网友(2013-12-20):
引用 网友D:
镍氢电池有大公司做过电动车了,失败.

铁锂电池,喊了好几年了,到现在还是概念汽车和非卖品汽车试用,就是不 ...

请教一下 , 目前我有个东西打算用磷酸铁锂电池  , 因为 可能会工作 在 -20度  到 60 度之间  , 但楼上有人说此电池低温性能差是什么意思?

您应该是这方面的高人 , 麻烦您推荐个低温能用的电池 。 谢谢~!